变频器停止!

楼主(2006-08-21):
我的一变频恒压供水系统,有时候无原无故就停止了是怎么回事啊?我的水泵电机是50HZ的电机,22KW,变频工作长期在51HZ,请问有影响吗?

网友A:
 建议变频器上限频率和最大频率设在48--49 左右.如长期过载,请考虑加大变频器  电机水泵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电机长期在51HZ下运行,有问题!

网友B:
这样变频有什么作用呢?还不如不用

网友C:
这样还不如不用变频器呢!
浪费!

网友D:
有用变频,还长期在51HZ工作???
荒唐~~

网友E:
可以运行,调节变频的增益。

网友F:
供水系统总需要启停泵吗?

楼主:
变频在夏天确实作用不大,由于我的电机功率稍微小了点,但是在用水低峰,变频还是很有效果的,又加上变频是全自动的操作人员已经习惯自动的了,手动的还得不定时监视,这对操作人员是减少负担!

网友G:
可以呀 ,变频器的作用就是调频率的 。对电机没事  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