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quantum配置问题

楼主(2006-08-21):
DI=468
DO=258
AI=128
AO=34
要求支持以太网通信 怎么配置啊?告诉方法也行,我刚学PLC搞不懂,有人帮助我下吗?

网友A:
你没有说明白呀.DI、DO点都是什么类型的,比如:24VDC、220VAC、源型还是漏型。
AI、AO点也是:都是什么信号?毫安、毫伏还电阻。或是其它的。
这样子别人无法帮到你。还有就是你希望用哪个CPU系统。

网友B:
想完成什么控制啊?

网友C:
找我啊,我是南京的代理商,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和软件.
南京苏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NANJING SURE TECH &DEV CO.,LTD
地址:南京傅厚岗富升大厦8楼H座
电话:025-86872398-20
传真:025-83695700
手机:13813922298
Http://www.njsure.com.cn
赵雷

网友C:
价格优惠,楼主是哪边的用户?
请联系我!

网友D:
很好办。建RIO站

网友E:
用UNITY QUANTUM新系统,选一个16槽机架把以太网,处理器,电源合所有模拟量模块放到本地机架,然后通过MB+再扩展两个分布机架放所有的开关量模块。这个方案在老系统里由于字数限制是行不通的,但是在新系统里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