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制动问题

楼主(2006-08-21):
在一个帖子里看到:"四象限运行要调速度限制偏置,速度限制,力矩补偿,力矩延迟,力矩限制
变频器制动加制动单元,机械制动则用杀车片",是说的在起重机上的应用,我实在是不太明白:假如变频器加了制动单元是否就不用刹车片了?还是即要制动单元又要刹车片?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这要看负荷惯性量,有人是两个方法都用上。

网友B:
制动和刹车
是两个概念

制动
使运动物体停止运动,

刹车
是静止物体无法运动

只是有时用一个装置完成两个功能

变频器制动加制动单元无刹车能力

不知是否正确
请指教!

网友C:
变频器加了制动单元,这属于电气制动,刹车片属于机械抱闸,对于起重机来说,多是需要的,特别是起升机构。

网友D:
变频器加了制动单元是为了保护变频器,和刹车片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D:
电动机工作在发电状态时能量回馈电网,用变频器带电机工作时,变频器不能将这部分能量送回电网,会造成过电压故障。加制动单元是为了将这部分能量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

网友E:
  制动和刹车
是两个概念

制动
使运动物体停止运动,

刹车
是静止物体无法运动

网友F:
两者都是制动  一种是电制动  一种是机械制动
电制动--制动可靠性不高,对设备损害少
机械制动--制动可靠性高,对设备损害多
为了达到比较好制动效果和减少对设备损害,有时候会两个联合使用;一般快速减速的时候采用能耗制动,在预计的低速时再采用机械刹车,效果较好。

网友G:
在起重设备上,2种都得用

网友H:
电气制动:
用于将起升机机构的速度从较高的运行速度降低到某个低速(开环为2-5HZ,闭环为0-2HZ)。
机械制动:
用于锁住机构,使之可靠停止,且在停电状态下不能移动。

通常先进行电气制动,在达到指定的低速后再机械制动。

只用电气制动,低速时可能制动力矩不够(开环控制时)。且停电时无制动力矩。在起重机应用中是不允许的。

只用机械制动,只能在高速时直接抱闸,震动较大。使变频器的主要优点未发挥作用。

网友I:
机械杀车的可靠性很高。可以在出问题之前就能做出判断。

网友J:
先进的变频器0HZ出于自锁定状态,想转都没门!

网友K(2009-01-15):
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是为减速而设计的。机械抱闸是在电机断电情况下使重物静止的。抱闸的另外一个作用也是减速的。但制动太剧烈。并且对抱闸闸瓦损伤太大。一般都是电器先进行制动 待电机转速降到接近零速时电器制动退出电机断电。 机械抱闸跟进。 起到支持重物的作用。

网友L:
两个都用

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是为减速而设计的。机械抱闸是在电机断电情况下使重物静止的。抱闸的另外一个作用也是减速的。但制动太剧烈。并且对抱闸闸瓦损伤太大。一般都是电器先进行制动 待电机转速降到接近零速时电器制动退出电机断电。 机械抱闸跟进。 起到支持重物的作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两个都用

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是为减速而设计的。机械抱闸是在电机断电情况下使重物静止的。抱闸的另外一个作用也是减速的。但制动太剧烈。并且对抱闸闸瓦损伤太大。一般都是电器先进行制动 待电机转速降到接近零速时电器制动退出电机断电。 机械抱闸跟进。 起到支持重物的作用。

这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