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PLC 编程电缆的接线图,

楼主(2006-08-21):
由于工作需要现要更改LG PLC K10S1 的程序,无通信电缆,请那位大哥帮小弟,先谢了!

网友A:
不会贴图  留个信箱给我  我发接线图给你

网友A:
楼上的飞鱼  K10S1的接线图是特殊的

他的口子是6Pin的园孔 能不能教我帖图 我上传不了文件

网友B(2007-08-17):
520飞鱼大哥,PLC那端是O型6针的,请问也是这样对应接吗?

网友B:
流浪的砖头兄弟:能把K10S1的编程电缆接线图发给我吗?谢谢!
我邮箱:chenlong20037718@yahoo.com.cn

网友C:
有现成的线
QQ 596716790

网友A:
已经发了  请查收

很老的产品了   可能的话更换新类型的PLC吧

网友A:
   K10S1 [6 pin]                           PC [9 pin]
     6pin                                     9pin
      1                 -                      3
      4                 -                      2
      6                 -                      5

样子就是这样    6pin那边的针脚定义是左边从上向下 5 3 1
右边6 4 2     视角为俯瞰

网友B:
谢谢流浪的砖头兄弟,我按照你的提示做出来了

网友D(2007-10-15):
正需要这个多谢流浪的砖头!!!

网友E(2008-05-19):
知道25针的做法吗?我现在正在做这个,谢谢

网友F(2010-02-24):
LG PLC 编程电缆的接线图,是否有USB的呀?

网友G(2010-07-31):
USB的还得转换,LG的就是一个串口线的跳一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H(2012-04-26):
求助:LG  XGB PLC 编程通讯电缆接线图,拜托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