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200cn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06-08-21):
现用了一款s7-200cn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型号6ES7 232 0HB22-0XA8,在同样给定的情况下,如16000,发现两路模拟量输出相差较大,一路为4.98V,一路为4.92V,且在不同的给定情况下,不成比例。难道国产的就应该如此吗?

网友A:
同一路(一个通道)应该成线性的。不一定2路一定相同。

楼主:
有家客户用来控制两台变频器,出现上述情况,我去看过,且加了相应的系数,(或乘以一个系数或加上一个系数),在25hz时保持了一致的给定,如显示25hz,给定基本一致,但是增加或减小给定时两台又出现了不一致的给定。
请大家来分析。

网友B:
也是啊,那我以后做空调控制时,需要用一个232模块的不同点来控制变频器,如果转速不一样,室内静压又如何能稳定下来呢!

网友C:
我也正要做这样的,我打算用一个模拟两电压输出来控制两台变频器,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有谁做过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D:
标定一下不就行了?有个电位器用来微量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