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请问王老师,怎样实现模块的自动识别

楼主(2006-08-21):
请王老师讲一下PLC能自动识别个模块,硬件电路设计的原理!

网友A:
根据PLC基本的原理实现即可,机架号-->槽号--->点(通道),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或者想错,呵呵 这个是在学校学习AB的PLC的时候知道的,工作后通过分析西门子的PLC证实是这样的,而且具有很强的扩展和update能力

网友B:
需要的是每个模块有一个ID,CPU通过防问每个模块来读ID知道接的是什么模块。

网友C:
来一份
kuangwenbin@56.com

网友C(2007-02-04):
我是新手,请多指点啊

网友D:
高端的机型可以做到自动识别模块,但普通型的就不能了,我用了MITSUBISHI ,是这样的.只要用心去看资料,是否自动识别并不重要,多实践才能学到很多东东的.

网友E:
真 的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