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7变频器

楼主(2006-08-21):
大家好:
现在我正在修理一台富士G7变频器,电容去掉,一按运行键就报LU.然后把模块去掉,可以运行,也不报警.所以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电容去掉???回路连接了吗?

网友B:
原来的故障现象是什么?

网友C:
本人急需富士变频器的模块型号是;6MBP150RS060 电话是;025-85366937

楼主:
回复:
新三毛你好:
非常感谢你对我本人帖子的回复.现在的问题已经解决,故障原因是我的一个同事先去的做的维修,但是他把驱动线插错了,后来是我修的,我也曾经问过他,但是他还是很肯定的告诉我是对的.后来我们经过仔细的检查发现确实是驱动线插错了.是一个小问题造成了这样的失误,关键是我本人的技术有限.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实测电流比显示电流大一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再次谢谢你的关心.
WCM你好:
不知道你那里的G7的互感器有没有?多少钱?
益工你好:
我们这里有6MBP120RS060行吗?我们的电话0991-3730822

网友D(2011-05-19):
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www.gzkowo.com,里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文章”写得不错,可供大家自学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