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的选型

楼主(2006-08-21):
选择一款步进电机驱动器,工程项目的功能和精度要求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驱动器选型需要考虑那些因素?那些参数是一款性能优良的驱动器必须具备的?\
请各位发表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意见?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工程项目的功能是指的什么功能,而在精度方面,要靠步进电机来达到好的精度那就只有买美国太平洋那种带编码器反馈的步进电机了。
驱动器的选型的确是很重要,首先电压电流是前提条件,然后就是这个驱动器是否满足你的环境要求,如果对精度有要求,这样的驱动器就很贵了。其实选驱动器关键是看你的应用,而不是研究这个驱动器有多好。http://www.cqservo.com/chanpin/StepMotor_us_Pacific.htm
这个连接是美国太平洋的步进电机,性能绝对一流,不过价格就有点离谱了

网友B:
我公司供应高品质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TD-3HXX系列。

    TD-3HXX系列步进电机驱动器适用于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是宽恒运动控制研发人员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后隆重推出的产品,高度凝聚了我公司优秀研发队伍的智慧与经验。TD-3HXX系列驱动器从振动、发热、到高转速时力矩输出等各方面性能,已全面达到国外先进产品的水平。TD-3HXX系列驱动器最高10000细分/转,最大输出电流6.8A,具有掉电相位记忆功能,并对各种故障进行了全面、可靠的检测与保护,具有非常良好的安全性。

    数据手册可以到http://www.kuanheng.com下载

驱动器型号 相数 细分数      输出电流范围       供电电源   机身尺寸mm
TD-3HKM    3    8档     1.7A—6.8A(16档可调)   AC220V     188×126×95
TD-3HEM    3    8档     0.8A—3.1A(16档可调)   AC220V     188×126×95

 联系方式:010-63710134   khmotion@163.com

公司简介:
    深圳市宽恒科技有限公司运动控制事业部位于北京市,一直专注于中、高档运动控制产品的研发。凭借首都的科技优势与人力资源优势,宽恒运动控制建立了一直高素质、高学历、经验丰富的研发队伍。成立至今已研发成功了基于PCI总线的多轴运动控制器、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等产品,并凭借良好的性能与可靠的质量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

   “宽恒运控”非常重视对研发的投入,我们的研发工程师绝大多数拥有硕士以上学位,且在知名的跨国企业从事科研工作多年,具有非常良好的研发经验和出色的科研素质。“宽恒运控”每一款产品不仅在设计初期要进行周到的考虑,而且在推向市场之前还要对各方面性能进行全面的检查,以确保其在国内市场达到一流水平。

    在质量方面,“宽恒运控”秉着“质量第一、成本第二”的原则,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对设计、采购、生产、检测等各个环节进行严密的质量监控,确保每一台出厂的产品都工作稳定、质量可靠。

    同时,我们还为用户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和保障,使用户买着放心用的舒心。

楼主:
楼上两位介绍的是不错,价格也一定不便宜.

国内哪几个厂家的步进驱动是性价比比较好的?同一性能参数的驱动器,不同厂家之间价格相差近一倍.

生产步进驱动器的厂家很多,应该如何去判断和测试一款步进驱动性能?

网友B:
步进驱动主要看以下三点:
1。振动性能。步进电机低速易振动这点是大家的共识,但品质好的驱动器的共振速度段非常窄、振动幅度也小,差的驱动器则会在比较宽的速度段上都有振动,而且振动幅度大;
2。出力性能。这一点对三相步进尤其重要,当电机转速非常高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来驱动的好坏了,好的驱动器仍能维持高转矩,而品质差的驱动器就开始失步了;
3。长期运行的稳定性。工控的东西最讲的是稳定,这主要来自于良好的设计与可靠的器件选型。良好的设计就看驱动器的设计者是否有经验了。器件选型上,品质好的驱动器想尽办法提高可靠性,而不是拼命降成本。而差的步进驱动则为了降低成本不惜偷工减料,造成质量低下,结果一遇到某些故障状态驱动器里面就会炸的一塌糊涂,返修率很高(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窍门,打开驱动器的外壳看看,里面的做工和选料可以让你心里对其质量有个谱)。

说实话,看过百格拉的驱动,感觉从设计到做工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考虑的很周到。很值得国内同行好好学习,深入体会。

至于国内三相步进驱动性价比比较好的,我向您推荐我公司的TD-3HKM。价格不贵,但各方面性能和质量却都很出色。

楼主:
看了TD-3HKM的用户手册.手册说到脉冲上升沿触发,最小宽度2.5us,最高脉冲频率是200K,那就是说在10000脉冲/转时,最高的转速1200转/分,在200脉冲/转时,最高转速是60000转/分???

楼主:
根据"步进驱动主要看以下三点"所说的,能说说TD-3HKM的性能优势吗?

网友B:
到60000转/分,没有试过这么高的转速。这里“最高输入脉冲频率”的上限是指驱动器能够处理的上限。不管你是带什么样的电机,只要输入频率在200khz以下,TD-3HKM都能将脉冲信号原原本本的放大。超过这个频率,驱动器就有可能会漏掉部分脉冲。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我们的驱动器处理能力要远远超出这个“最高脉冲频率”。但考虑到某些场合容易出现高频干扰,从而影响电机的运转,我们还是在驱动器内部对输入频率做了一定的限定。一般的场合我们推荐使用5000细分。这样能够获得比较理想的定位精度和高速性能。

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随着电机转速的提高,电机相间反向电动势也在增加,当这个反向电动势与驱动电压很接近时,电机的相间电流就变得很小了,此时电机输出力矩不足造成了高速状态下的失步。因此,能不能达到60000转/分的速度是由电机的性能决定的。一般情况下,步进电机很难达到这样高的速度。

说到TD-3HKM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共振速度段窄,幅度小。驱动器内部是高电压信号与低电压信号共存在一个电路板上,没有点设计经验的话,很容易使低电压的控制信号受到高压信号的干扰。而TD-3HKM在这方面进行了特别的优化。所以控制回路性能很好,振动也就低;
2。高速出力大。我们对控制电路经过仔细、深入的研究,掌握了一整套很好的方法,大大提高了高速状态下的出力;
3。稳定性好。一方面,我们对器件选型和采购进行了严格把关,确保了产品在紧急时刻不会“掉链子”。另一方面,TD-3HKM对各种故障状态都进行了检测和实时的保护,对“短路、过热、过压、欠压”都有很好的故障保护机制。而且,我们还在长期的研发过程中对很多故障的发生原因、作用机理都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这些都使得TD-3HKM的稳定性突出。

网友C:
如果要找一款质量好,精度高的驱动器的话,请到深圳雷赛公司的网站上看看.www.leisai.com

网友D:
你好!我有西门子伺服驱动器闭环控制单元的需求,型号是6SN1118-0AE11-0AA1 找了几家,货期太长,能帮忙找一找吗?
我的QQ553840108         XZZ19@126.COM

楼主:
不知TD-3HKM 和白山,雷赛的产品相比,各有什么优势的特点?

网友C: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较为复杂,主要看你使用在哪种场和,哪种设备上.目前雷赛公司是做的最大的.(在产品质量,稳定性,性价比上都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

网友B:
杨兄,咱们就别打嘴仗了。还是让客户说了算吧。TD-3HKM整体设计以追求稳定性为第一要务,向百格拉的性能看齐。当然白山和雷赛也都是不错的。
有机会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如果有谁能最终压倒百格拉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方面,国货当自强!

网友E:
南京大地数控公司,步进驱动2000多人民币一台.以前用过很多.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C:
宽恒的老兄,不知你是否了解我们的公司.我想你如果上过我们公司网站的话,你可能不会说出上面的话.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百格拉三相驱动器遇到我公司生产的三相驱动器(3MD560)的话.只能靠边.我们已取代很多家使用百格拉驱动器的客户.因为同样的质量,我公司比他们便宜,更具有性价比.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驱动产品会象我国的电视机一样,会把国外的驱动产品挤出市场(伺服除外).我国的伺服产品还有一段路要走.

网友F:
牛皮吹得太大不太好吧!!!!!!!

楼主:
产品的不能靠"吹",应该让用过的客户说一下.客观实在的评价产品的优缺点,给我们广大的未来用户有更好的选择准则,对产品的使用选择更有信心.

网友G:
多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春不是叫出来的,牛B是靠熬出来的!

网友H:
我想在控制方面还要考虑用什么来控制电机,是专业驱动卡还是SC或者别的什么设备,而且控制信号上是否有一定的处理,这些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电机最终的运动性能。而且我们机械控制一般都是一个设计思路:指定一些其余条件,然后改变其余的条件来对比结果。例如:我们选定了三洋(或者别的什么牌子的)电机,然后根据输入输出特性(信号方面、驱动力方面等)来决定产品类别,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再确定控制信号和控制设备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用别的牌子的电机来对比一下(其余条件不变),看看高速稳定性,看看信号干扰性(包括丢步、抢步等),看看低速稳定性(一般看输出的力矩了)等等参数,最后再结合我们的客观实际(价格、性能要求等)来决定用那个电机。嘿嘿打住,BOSS过来了!

网友B:
张雷001的做法还是非常科学的。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整个工程的质量。其实关键不是客户用哪家的产品,他能够真正用着舒适、用着放心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做产品的不要舍本逐末,一味只追求销售额。

网友I(2008-07-17):
成都乐创自动化解决你的所有问题。驱动器性价比高,种类较多。

www.leetr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