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通讯功能

楼主(2006-08-21):
今接一工程,厂家要求用AB5000的PLC,需要用到485与变频器通讯,CNET与称量器通讯,还有PC通过ENET与PLC通讯(力控的组态).请教各位AB的高手,实现这些功能需要什么模块,程序里怎么设置?我已经在ROCKWELL的官方网站下过一些相关资料了,但感觉没有找到专门针对LOGIX5000通讯的详细资料.在此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我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工程,可以联系QQ35781266!

网友B:
如果仅仅是电子称,你试试用电子称和pc通讯的方案,可能更好做成本也更低一些。

网友C:
同意三楼的看法

网友D:
到我们这里来参观一下,我在给你介绍一下,你会明白很多。我们公司一期水处理控制及精处理控制用的是AB的卡件,软件用的是RSINX5000系列,二期的超滤控制及精处理控制也是用的是AB的卡件,软件用的是RSINX5000系列,一期及二期的软件都是一样的,就是版本不一样。

网友E: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F:
各位朋友,我有一个问题请教,谢谢!
 目前我公司有一台AB显示器集成式计算机,也就是PLC以及人机界面操作全集成在一起,AB的软件是RSLOGIX5000,人机软件是RSVIEW32,他们之间运用OPC SERVER 通讯,对于这台工控机,我克隆了一张硬盘,使用了几个月,出现了不能连接到OPC SERVER ,所有的报警信息都不能显示,同时出现PLC Programe Unknow,设备不能运行,于是我就更换硬盘,使用源盘,故障依旧不能连接到OPC SERVER ,不过设备既然能正常运行,我想不应该是软件RSLINX OPC SERVER出现问题,因为我更换了硬盘,不知道是否是工控机的硬件出现了问题,请教各位师傅帮忙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D:
我想是你的节点号设置的有问题吧,必须是唯一的节点号

网友G:
AB5000的PLC,需要用到485与变频器通讯,需要用到PROSOFT 模块,型号为MVI56-MCM 或MVI56-MCMR.

网友D:
你给一个AO的输出不就行了吗?变频器的启动用DO指令,程序做DO存在,才可以发AO信号,变频器的另外的信息又不用睬它的。

网友H(2006-10-08):
LOGIX5000的通讯,我也很想具体的了解一下,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能给我份吗,谢谢
shenhui313@126.com

网友I:
Logix5000和变频器通讯用DNB模块不错,如果你的称量器支持Device.net也可以用一起用DNB模块,就不需要一个CNB模块了.DNB模块我没记错的话,可以连接一共63个硬件.DNB通讯很简单,如果不笨的话,你使用一下DNB的软件你就知道了.AB的PLC与PC机通讯可以56NEX模块,功能很强大,相当与一台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