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施耐德QUANTON产品的CPU里面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原因最近乱了?

楼主(2006-08-21):
施耐德QUANTON产品的CPU里面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原因最近乱了?先是上位机监控画面不能自动,接着画面数据就变成####之类!查看先是NOE报错,热插拔后,NOE好了,可是开关量输出和模拟量输入模块没有电,以为是哪个点出故障引起的,查了不是哪个点出故障引起的。CONCEPT程序在线不了,CONCEPT程序重新下装一下就好了。俺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底CPU里面的程序乱了,引起NOE报错?
望各位高手给予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是如何确定开关量输出和模拟量输入模块没有电?concep程序在线不了,这是你在NOE重上电后多长时间后知道的?
个人认为你的这个故障不太CPU,可能是NOE的问题.如果故障很频的话,建议换一个NOE试一下.

楼主:
就发生了一次!NOE重新上电有5分后出现这样的情况!下载程序就可以啦!到目前运行了2天了!应该是程序乱了的缘故!不知道怎么引起的!

楼主:
高手们难道不想留下你们的足迹?教教想学习的俺!

网友B:
不应该是程序混乱了,应该是你的NOE模块出现了问题,建议你换一个模块。

网友C:
小龙俺:
我厂也出现过相同的现象,严重时,几分钟就发生一次,画面数据也变成####之类。
最终通过处理通讯电缆的接口,问题得到处理。
肯定不是程序混乱,而是通讯中断。

网友D:
如果是NOE的问题,你热插拔完NOE后应该能连上CPU并且程序相等,不光是通信的问题

网友E:
不是程序乱了,是你的通讯出问题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确定开关量输入模块没电的,如果是OK灯不亮的话,可能是电源问题,重新上电可能会解决此类问题,但如果不是OK灯不亮的话,那就是NOE的事了。

楼主(2006-09-23):
谢谢各位高手的高见!不只是NOE问题,应该还有通讯电缆的接口的问题。NOE热插拔一般应该3分钟就可以不报错了,但是5分钟后还是报错,等我去拿NOE回来后,NOE就不报错了。但是程序就在线不了!最近只能重新下装程序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