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带电机发烫什么原因?

楼主(2006-08-21):
欧陆直流调速器带电机时,电机烫的很厉害,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电机烫的很厉害
电机烫,通常是因为电流过大,至于为什么电流过大,是负载太大还是调速器或电机有问题,就要再找了。

网友B:
1,检查电流是否过大
2,检查冷却风机挡尘罩是否被挡住
3,检查碳刷附近是否火化过大
4,检查铜头是否已磨平

网友C(2007-05-04):
请问:3台相同的设备的一个电机,有一个工作5分钟就很烫,换到另一台上就不好的.相同的电机换到这太上.就发烫,轴承.电器元件.电源线什么都换了,还是不行.有高名的老师指点/

网友D:
观察磁场电流,用表测量磁场电压,然后和铭牌对对,是不是不对

网友E:
直流电机! 如果机械系统没有问题,或负载状况没有差别,则应看驱动器和励磁,弱磁情况下,电机电流势必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