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通信,请教高手
笔名,若此

楼主(2006-08-21):
 我有个RSLOGIX500V7JZ软件,安装时需要输入十位序列号,我随便输了十个1,居然装好了,不知对使用有何影响没有,因为我是新手,正在学习AB编程,到现在为止还没能发现问题,只是选用通信(comms)时,点"Who active go online"没反映,我没有连接plc,请问是否正常?

网友A:
序列号随便输,关键是授权。授权装好了就行了。没有连接plc,当没反映

网友B:
请装上RSLINX吧!

笔名,若此

网友:
to浅浅蓝:
rslinx是仿真软件吗?

网友C:
罗克韦尔的软件大部分序列号是在其网站做软件升级时用的,在软件安装时好像不严格认证的,安装后可正常使用。rslinx是一个通讯软件。

笔名,若此

网友:
多谢各位,现已搞定,不胜感激,受益匪浅!!

网友D:
rslinx 组态 rslogix 编程  rsview HMI rsnetwork 网络配置
等等。。个人感觉ab的软件分的太多了。

网友E:
AB编程比SIEMENS 简单多了,容易上手

网友F(2006-10-16):
to 眼睛1998
  远程I/O模拟量用过吗?能说比SIEMENS简单多了!

网友G:
zrssmxy: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16 10:33:00
    to 眼睛1998
  远程I/O模拟量用过吗?能说比SIEMENS简单多了!

--------
 远程I/O 模拟量是很麻烦, 开关量还是简单

网友H:
这个问题与你输入的十位序列号没关系!如果要立案接PLC需要在RSLinx中正确组态才行。

网友I:
请问远程模拟量,热备系统如何做呀!敬请赐教

网友J:
呵呵,我初次涉足时,也有这样的疑问,其实序列号无所谓的,我也点了10个1,显示Who active go online时,是说需要连接哪个(CPU),这时只要安装RSLINX,连接PLC就可以了

网友K:
rslgx500软件安装时序列号无所谓,只要有授权就可以了,另外,rslinx的授权种类比较多,当然,如果仅仅是单机使用连接plc不用授权也可以。

网友L(2009-10-19):
请教:连接SLC5/04时显示“LINX驱动软件不可用或没有正确安装”是怎么回事?

LINX驱动软件是什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