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技术支持及各路高手:求S7-200与研发4017,4024通讯程序,谢谢!

楼主(2006-08-21):
研发技术支持及各路高手:求S7-200与研发4017,4024通讯程序,谢谢!wdk3213@163.com

楼主:
怎么一直没人回答呀?我该怎么搞!!!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一个字,研发应该是研华。不会就是打错一个字就没人回答吧?郁闷!

网友A:
请问楼主
4017,4024是研华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吧
先搞到他们的通信协议
然后用200的XMT,RCV自由口通信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是的,就是不知道这么写所以才请教高手的

网友B:
S7200通过自由口,随便找一份ADAM4000的MANUAL,里面有详细的数据通讯格式.如果是4017和4024是只支持研华的ASCII通讯的。
如果是带MODBUS的模块,那么可以直接利用S7200里面的MODBUS主站程序块.

网友C:
我也在想知道,4017不支持MODBUS,4024支持,我想测试4017,我看西门子手册上说自由口通讯时是不可以监视的,但是我好象可以,好象连接线都搞错了,我接线是COM1接ADAM4520,然后4520出来的485线分别接4017和S7-200的PORT0,我想应该没错,但是发送指令没有什么反应,我做的程序多半也不对,不知道谁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请指教,最好把测试文档和所做的工程样例贡献出来,我想应该有很多人都想知道,谢谢
我的QQ 108166963
邮箱xingwenlu622@yahoo.com.cn

网友C:
TO  怒海孤鸿
我估计你知道怎么做吧,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想知道的兄弟们记得顶啊
顶到大虾出现为止

网友D(2006-09-22):
用自由通讯协议,4017和4024的接收字符和反馈的格式可以到研华的网站上下载  www.advantech.com.cn 技术支持 驱动和说明手册下载  输入4017 查找后有一个4000系列的书名书(英文的) 里面有一个CommandSet可以找到相关的指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