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

楼主(2006-08-21):
请问“并机”是指什么,麻烦具体的个解释一哈。不胜感激

网友A:
这几天外出了。抱歉!
这里指的“并机”是指用两台或以上的变频器并联来共同驱动一台大功率的电机。
例如:现在有一台AC380 560KW的电机需要用变频器来进行调速,而目前市场上有没有单机功率有这么大的变频器,此时就可以用两台280KW的变频器并联来驱动这台电机。
并机的优点:
1、可以减少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
2、品质容易得到保证
3、容易包装运输

网友B:
昏迷,怎么能保证IGBT精确同步,这对变频器内部控制电路要求很高

网友C:
不用并机!我们就有800KW/380V的变频器!13603028092

并机并不向你说的那样好!如果一台又问题,另一台肯定也就出问题!太危险!

楼主:
就象上头的仁兄说的一样,怎么保证能同步,而且你买两台的去控制一台,那怎么保证每个变频器的电源的相序,为了找出,难道还的去买个示波仪??是不是很不划算啊。

网友A:
lz:
这里的“并机”并不是简单的1+1,而是一种机型,简洁的讲这种机型是采用的单一的控制电路、单一的驱动电路,并联的主回路,不知道这样讲是否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