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接点压力表接线图

楼主(2006-08-21):
各位师傅    哪位能告诉我电接点压力表的接线图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低限----------
           1             1
           1-----高限----1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一般为一组常开常闭触头,三个接线柱,一个公用,常开为高限。实际上你可以调节设定值,触头开闭有变化,可以量出来。

网友C:
电接点压力表上面有说明书,很详细

网友:
点压力表一般为一组常开常闭触头,三个接线柱,一个公用

网友D(2007-07-14):
电源由公共点接入,一端经下限点接一个中继线圈,另一端经上限点接一个中继线圈

网友E:
三个端子,使用万能表分别测出高位、低位触点,根据控制功能选择

网友F(2008-10-23):
要用两个继电器,,一常开和一常闭,分接底值和上现,有三条线,一条公共线分别接这两条线,这就是底直起动,上限停止

网友G:
有这么多的师傅解答了,咱没的说了.

网友H:
東莞自動化培訓加群:70915707 網址:www.dcplc.net.cn

网友I:
不用中继可以吗 ?只要一个电铃。

网友J:
对:lihaiyin2008 关于

不用中继可以吗 ?只要一个电铃。

内容的回复:

电接点触头容量有限,并且在接通和断开的时候常有抖动(因压力抖动),一般应加中继,以减电流减火花.

网友J:
楼主:1-2常闭--压力低于下限.1-2通,高于下限1-2断开.

 1-3常开,压力高于上限1-3接通.

网友K:
学习啊,楼主蛮有意思啊

网友L(2008-12-31):
就是看用常开或常闭了,可以手动调着用表量一下

网友M(2009-02-18):
先用万用测试一下、却定后在接线   即确定 好常开常闭触电

网友L:
就是常开点,常闭点。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N:
19楼说的对,调整再量

网友O:
我 想要一份详细的电路图,能帮帮我 吗 ?电接点压力表的,发我邮箱guozuokai@163.com谢谢了

网友P:
公共点接入,一端经下限点接一个中继线圈,另一端经上限点接一个中继线圈

网友Q(2009-04-13):
我 想要一份详细的壓力開關控制的电路图,有哪位老大能帮帮我  ?,請發到我的邮箱hualun168888@.163.com.謝謝!

网友R:
请问高人,电接点压力表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接点通断变化情况如何?

1.压力低于下限压力时

2.压力在上下限压力之间时

3.压力高于上线压力时

网友S:
  27      1起2运行3停

网友T:
我以前做的800T油压机就是用电接电压力表做上下限控制的,,,电源由公共点接入,一端经下限点接一个中继线圈,另一端经上限点接一个中继线圈。压力低于下限自动补压,,高于上限自动停止,,始终保持在有一个范围值里,,,

网友U:
看电接点压力表上面有说明书

网友V:
用主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行

网友W(2009-06-03):
请问:在压力值:1\小于下限,=下限,下限与上限之间,=上限;大于上限等5种情形下常开常闭触电的动作情况?

网友U:
电接点压力表一般为一组常开常闭触头,三个接线柱,一个公用,常开为高限。实际上你可以调节设定值,触头开闭有变化,可以量出来

网友X(2009-07-29):
有这样的说明书最好了

网友Y:
各位高工好:我想用电接点压力表实现恒压供水想用那个VIN GNG 5V端子4-20毫安或0-5V表怎么接变频是FRN93F1S-3C如何简单设置?

网友Z(2010-04-17):
14楼说的对

但是,如果电路改为压力表控制电路,时候,由于压力表只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有千分之一妙的工作时间,就可以是整个电路改观,在工作中,电路就没有杂音,压力表的工作状态就呈现出非带电的工作状态,这样也可以延长压力表的使用寿命

网友AA:
恒压供水接变频是FRN93F1S3C就不是用电接点压力了。

网友AB:
电接点不恒压,要用远传表

网友AC(2010-08-03):
各位师傅帮一下忙呀!我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一台空气压缩机气压设定范围在:低压0.4mpa 高压0.7mpa。现急需接线图我的邮箱是:houfuyong1@163.com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D(2010-09-04):
师傅帮忙   我想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一个接触器一个转换开关【一边自动一边手动】。一个中间继电器。控制一台水泵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