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3和国产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问题

楼主(2006-08-21):
我用的是国产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和FM353的接线不知道是否正确。

四海电机驱动器的信号分别为

DIR:方向电平信号输入端,高低电平控制电机正/反转。信号电平稳定时间大于2.5us。

FREE:脱机电平(低电平有效),此时输入控制端为低时,电机励磁电流被关断,电机处于脱机自由状态。

CP:步进脉冲信号输入,下降沿有效,最高响应频率达200kHz,信号电平稳定时间不小于2.5us。

我将FM353的PULSE、PULSE_N 接 CP+、CP- ;ENABLE、ENABLE_N 接 FREE+、FREE- ;DIR、DIR_N 接 DIR+、DIR- ,其他信号没有接,PULSE和DIR信号应该没有问题吧,不知道ENABLE信号的接法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在test and startup状态下只接PULSE信号电机就能动,用程序的时候所有的控制位都应该设好了,把DIR和ENABLE也接上但电机还是不动,是不是我的接线有问题啊?

还有就是FM353的READY1_N这个输入信号是不是必须的呢??我用的驱动器上好像没有这个信号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