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卫星式轮转机

楼主(2006-08-21):
我要把滚筒设计成直径400MM,有间歇功能,该用哪个牌子的伺服控制好?

网友A:
具体能说明一下您的要求,控制精度,要求伺服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对电机的体积,重量有要求吗?可以和我沟通:xian@bjservo.com

楼主:
卫星式轮转
主电机的体积,重量没什么要求(外置),交流的,控制直径400MM,长300MM,,钢厚20MM空心滚筒.控制滚筒作间歇印刷运动,误差0.03MM
另外每个色组加一个伺服,共四个

网友B:
减速比有多大?相关设备的电机扭矩多大?要多高的速度?
小伺服3KW以下用日系或华中、广数的,大伺服3-30KW用星辰伺服,都是同步伺服,响应特性很好的。当然伦茨的也有大伺服,可是多贵啊!不能用异步伺服(稳态还凑合,但实际应用中有几个负载是稳态的,细说起来都是动态精度,讲究响应频带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要搞定后就 请你吃饭

网友B:
呵呵!DG5130992客气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