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清心,急!!

楼主(2006-08-21):
清心:您好!
现有客户要改一吊车提升机,电机是4KW锥形电机,欲采用5.5KWCHE100变频器.
要求:上升二段速,下降二段速.
下降时慢速在10HZ,能不能出现溜钩?
4段速参数如何设定?多功能端子如何接线?
参数说明书上只能设三个端子,如何设4段速?是不是旧的版本,现在的和CHF一样吗??
您的直线电话是否可以告知,以后可以多多请教!

网友A:
急个毛啊 自己不会动脑子 你是猪啊

网友B:
您好,感谢使用敝司产品!
敝司总部客服电话0755-86028440,相信您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网友C:
2*2*2=8。。。。。

网友D:
2^3=8
2^4=16
这个简单啊,10HZ会不会溜沟要通过实验才可以知道

网友E:
竟瞎急,自己不动脑筋,光问人家厂家,还号称技术过硬,,老兄会不会改造。

网友F:
瞎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及变频器参数选好就得了!

楼主:
最近没时间上工控,有这么多人回话!
楼上自以为是的几位不知水平是不是真那么高明?!
有时问厂家并不是不能调,而是要厂家的肯定的答复.现有国产品牌说明书上写上的东东,实际不能实现的多的是,我在不能确定的时候是不会拿客户做实验的,用不住客户砸了不说,对自已做的品牌也是一种损害.
在论坛发帖,就是抱一种学习的态度.问的幼稚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看看楼上的答复都可以知道各位是什么水平了,这年头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真是多了!!
英威腾CH系列是新产品,软件也是在完善中.以前的说明书和现在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些使用厂方都要先试过才知道.
还有请英威腾一定要加强客服人员的技术培训

网友G:
谢谢LZ的建议!目前公司的新产品出来不少,一些较高端的应用案例不多,原客服人员的水平也参差不齐,加之培训不系统,会存在一些不能很好解答用户询问的情况(包括本人在内),看来真正要做到与时俱进,决不是说说那样简单。
客服和技术支持这边的电话:0755-86028400/8389/8449/8448

网友H:
的确是要加强培训!!!厂家的客服人员可更要有现场应用经验!

网友I:
变频器用于锥形电机,启动的时候有点不一样,以前调过一台.启动频率好象设定7HZ,启动初始电压20%.太低的话锥形电机的抱闸打不开!具体的要调了才知道.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J:
哎
出发点还是好的呀
年青人啊

网友E:
老兄不是做了多年的日立吗?不是号称比英威腾的客服总监水平还高吗?

网友K:
这种问题自己想想很容易解决,2的三次方,可以完成8段速度

网友L:
欢迎点击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B:
锥形电机确实要考虑启动抱闸的问题,用变频器启动,电压是渐渐增大的,到多大电压才有足够的励磁使转子轴向运动脱开抱闸,这个我也没实际调过。
我认为“hbb001”说的很对,提高启动频率、调高V/F曲线是不错的办法。
CHE是矢量变频器,对电机自学习准确的话,启动转矩很大,可防止溜钩问题。

网友M(2006-12-06):
专业一般及防爆起重机遥控.变频,自动控制改造,有资质,有业绩.一般纳税人,tqbh@tom.com有信必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