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里面似乎没有字右移位指令(非循环)

楼主(2006-08-21):
   我刚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做程序的时候需要用一个类似西门子S7-200的PLC的SHR_W这样的指令,也就是非循环字右移指令.可是我找遍了说明书,只看到三菱只有循环的位移动指令,似乎没有我需要的.很郁闷啊,那位熟悉的朋友指导一下啊,是我没发现吗?还是需要别的途径;
   我需要的指令举个例子:2#10010011,那么执行右移2位的指令后为2#100100
   谢谢大侠们!!

楼主:
等了半天,没人回答我啊,是大家不知道,还是不愿意说呢?
好吧,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A:
字右移:WSFR
字左移:WSFL

网友B:
楼主到三菱的官方网站上面去下FX的编程手册
指令代码30-39是移位指令。

楼主:
手册我都有! 2楼说的WSFR和WSFL指令,似乎不是我所需要的,看看我的主题举的例子,就知道了。比如D400在二进制状态下为
D400=2#10010011,那么右移2位后,应该为2#100100,WSFR和WSFL指令似乎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C:
请使用脉冲指令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说明,可以用ROR指令,不过三菱的右回转之后好象是把原来的低位填入高位,如果想要取出指定位,可以先将字内容传送到位元件(MOV D400 K4M400)再取出指定位

网友D(2007-11-02):
我没明白

网友E:
位右移指令SFTR,不知是否可变通使用。

网友E:
忘记看了,去年的帖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