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C200HX与电脑之间如何通讯.如何设置?我的电脑只有USB口,

楼主(2006-08-21):
大家好.我的笔记本只有USB口,买了一个编程电缆,驱动装好.可以与LG的PLC通讯,但我用在欧姆龙PLC上就不能通讯.设备类型我选C200HX.CPU选64.网络类型选SYSMAC WAY.波特率9600,数据位7,校验EVEN,停止位2.COM口选不了.自动在线也连不上.自已编好梯形图后选在线工作也连不上.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很急!!!!!!!

网友A:
可以用USB转RS232转换线,再接编程电缆

网友B:
可以和LG通讯不一定就一定能和欧姆龙的通讯。多试试吧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个连接电缆然后找个usb转串口的电缆进行plc和计算机的连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plc 2 3 9 对应计算机 2 3 5,如果两边的rs232接口形势相同的话需要把2 3交叉一下就应该可以了。plc默认的参数一定要知道才可以啊。

网友D:
有没有PCMCIA插口,买个转穿口的就得了

网友E:
USB转串口,并且在设备里指定串口号就可以选上.

网友F:
用USB转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G:
plc上的拨码开关对了吗?

网友H:
可以用USB-串口转换器

网友I:
USB转232口电缆型号 USB-XW2Z-200S

网友J(2006-09-27):
地线不同

网友K:
TO
到处乱响
如何连接

网友L:
1,买个usb转串口的电缆,别买太便宜的,我用moxa的,700一根。
2,装好转接线驱动,插上后在设备管理器的端口里找到它的端口号。因为你不插转接线,cx-one当然没有可选com口了!!!
3,把com口选好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