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排序

楼主(2006-08-21):
我用模拟量模块采集同一个信号20次 得到20个数值 想在STEP7里进行排序 分出最大值与最小值 应该怎么做 十分感谢

网友A:
把第一个数放在两个寄存器力里,然后分别与后来的数比较。在大数积存器里,如果后来的数比原来的大则更新积存器的数,小则放弃。小的数比较,道理也一样。

网友B:
依次比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