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怪事:15KW电机要用125A接触器

楼主(2006-08-21):
我们公司有一台15KW油泵,换过好多种接触器,从40A,63A,80A,100A到现在的125A接触器,都是触点烧坏,品牌也用了好多种,有士林,正泰,现在用的是三菱,坏了好多,现在用三菱125A的.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15KW的电机需要用那么大的接触器吗?它的启动电流有100A左右.

楼主:
我还补充一点:这个电机是频繁启动的.平均每分钟启动4-5次.

网友A:
如是是这样的话,应该建议你使用星角启动,这样启动电流会小一些,15KW电机运行的电流大概应在十八安到二十几安,如果电流过大,一是负载的问题,还有就是要检查一下儿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B:
建议你在泵的出口加一个电磁阀,泵一直运转,需打压时电磁阀得电,打压,不需要打压时可以打旁通溢流,这样既可解决接触器的问题又可以节约用电。

网友C:
频繁起动、停止,属于重任务负载,要使接触器使用时间长,必须加大接触器容量或选用重任务型接触器(125A应当已差不多)。多年未用,提不出具体意见。
如有可能,也可以采用楼上的方法。

网友D:
呵呵,要看他的油泵是什么类型的泵啊,如果是离心泵,当然可以在出口加电磁阀,如果是齿轮泵及其它正位移泵,就不能这样做了,否则会出事故的.

网友E:
怎么没有想过用,可控硅或变频器呢

网友F:
我们厂都用的是电磁阀进行打压和卸荷,电机就不会频繁起动了

网友G:
这个电机是频繁启动的.平均每分钟启动4-5次
启动过于频繁不仅烧接触器还有可能烧电机
同意 asmarui:
建议你在泵的出口加一个电磁阀,泵一直运转,需打压时电磁阀得电,打压,不需要打压时可以打旁通溢流,这样既可解决接触器的问题又可以节约用电。
液压站都是这种结构
15KW电机用40A或63A足够了

网友H:
同意 asmarui说的方法.

网友I:
asmarui说的方法比较合理

楼主:
我们厂的液压机台要求压力是110kg并且都是有电磁阀控制的,压力达到了就输入一个信号给PLC,然后PLC就执行其它的工作,工作完后再打开油泵使液压台下降,也就是一个循环工作油泵得启动2次.一次的时间差不多是20分到1小时不等(PLC的程式不同),一台油泵控制6台这样的成型台.我想星三角应该达不到压力和时间的要求.电机是台湾过来的,公司有8台用了几年还没坏过.

网友J:
我觉得如果在油泵出口加一回流,增加调节阀、压力变送器、ttm表各一个,控制油泵出口压力在工作范围内可以解决电机频繁启动损坏电机和接触器的问题,投资也不是很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K:
改用无触点开关就能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L:
几点建议:1 选用AC-4类接触器。
2 出口加一电磁溢流阀,减少电机启动次数。
3 改用无触点接触器。

网友M:
我觉得机台的设计有问题!为什么要电机一直启动呢?
我觉得应该让由泵一直转,在泵的出油口加一个益流伐.用益流伐来调整所须的压力,当压力过高时油就通过益流伐流会油箱.
然后在油泵的出油口接一个流量和压力符合要求的电磁伐与机台连接起来.机台需要油的时候就控制电磁伐的通断就可以了![/b]

网友N:
频繁启动的电动机相当于重载,电流当然很大。接触器不合适时间长了肯定烧毁。

网友O:
加个变频器应该有好处

网友P:
1、电机是频繁启动的.平均每分钟启动4-5次,触点烧坏是正常的;
2、换接触器不会解决问题;

网友Q:
楼上的你有没想过接触器不好也会印象到电机呀?
接触器接触不好也会烧电机

网友R:
125A查不多了,我这用的是纺织设备15KW的马达,因生产需要老是点动接触器坏的多。

楼主:
现在用的三菱125A,用了快两个月了还没有出问题,我想跟接触器的质量的很大的关系。

网友S:
不会吧,用施耐得的试试

网友T:
  我们公司有好多台液压机器都选取用卸荷阀,电机一直运行效果很好,不仿试试看。

网友U:
现在用的三菱125A,用了快两个月了还没有出问题,我想跟接触器的质量的很大的关系。

  电机是感性负载,在选用的时候不能只考虑负载的实际电流!如果用够了A数《125A为例》还是坏的话接触器的质量也很关键。

网友V:
普通的接触器是不能频繁启动的,频繁启动会缩短寿命.你这是选型不当.

网友W:
  加一个变频器再结合溢流阀应该好一些,可以参考注塑机油泵.

网友X:
我们单位也用15KW的电机,启动也比较频繁,并且负载不稳定.我们的方法是用两个空开带两个接触器,一个是启动用的100A另一个是运行用的60A用PLC控制使用很好.有条件你也可试试.

楼主:
我们这个电机启动后只工作10秒左右就会停,我想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Y:
用真空接触器试试!

楼主:
我们的另一台油泵电机型号是ASFD-LD4。W1。  电流是24A。是台湾东元马达,我想问一下型号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Z(2006-11-03):
我觉得你用下软启动器,比变频器便宜点.应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A:
使用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AB:
1 加溢流阀,使电机在空载下和负载较小时启动。
2 改用无触点主控制。

网友AC:
 我们厂的液压机台要求压力是110kg并且都是有电磁阀控制的,压力达到了就输入一个信号给PLC,然后PLC就执行其它的工作,工作完后再打开油泵使液压台下降,,,
加个阀,让泵一直转,上面你所说的工作完后用PLC给个信号让阀打开让液压台下降,,又下降到什么位置再用个信号关
上面有几兄弟的意见很好

网友AD:
不会吧.要用那么大吗?15KW用60A足够了的啊!

网友AE:
应该说,这种情况使用变频器是最好的、最节能的办法。

网友AF:
 asmarui: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22 3:59:00
    建议你在泵的出口加一个电磁阀,泵一直运转,需打压时电磁阀得电,打压,不需要打压时可以打旁通溢流,这样既可解决接触器的问题又可以节约用电。

--------

好办法
这才是真正为用户去考虑的中国工程师
不象某些买办为推销主子的产品误导人家.

楼主:
目前用的三菱的125A还没坏,还是国产的不行.

网友AG:
楼主不要以为日本产品不坏,他的价格是国产的好几倍啊,考虑成本,最好改用降压启动。如果允许可用变频,软启等。

网友AH:
变频+远传压力表=PID闭环设定最简单.一次投资大.省电比电磁阀省电.
1999年本人给油田做的一拖二30千瓦,就是以上方案.
具体过程就是阀门关断后,变频输出频率自动降到零HZ.不用时,变频软关机.超压停机的功能.很好.操作人员只需关断普通阀门既可.因为,闭环PID调节,油泵自动减速到零.
 缺点就是一次投资大.
 交流接触器用40A一个足够.
 当然电磁阀也是很好的办法.星三角是第三种方法(便宜).若用软起动,软起要选大一档,18.5KW(原因是频繁起动,双向可控硅易过热,因此要留够余量.)
 性能最佳,压力PID闭环变频,无人控制.价格最低电磁阀.主回路最复杂星三角,中间方案软起动(油泵启动力矩不大,2倍启动电流的设定应该没问题)选内带旁路触点的,结构简单.

网友AI:
你这是频繁启停,建议你采用AC-4型,额定电流80A接触器,如果用AC-3型接触器125A很正常.

网友AJ:
同意asmarui观点,主要问题是解决频繁启动.
    建议你在泵的出口加一个电磁阀,泵一直运转,需打压时电磁阀得电,打压,不需要打压时可以打旁通溢流,这样既可解决接触器的问题又可以节约用电。

网友AK:
我觉得家变频最好

网友AL:
原设计有问题,建议:电动机一直保持工作,油泵采用变量泵.

网友AM:
那里啊!我们做的电柜15KW都是用的天正的接触器40A的啊!也是直起的啊!我们的断电空开是60A的!都没有事啊

网友AN:
这种情况属电磨损,建意选用真空接触器或无触点开关.

网友AO:
如果是重要部位的话建议你用变频控制,要不然就让它一直运行

网友B:
我都要流泪了

网友AP:
可能是电网电压不正常或电机线路导线截面积太小

网友AQ:
兄弟需要加变频器!我的联系方式:jy1239898@163.com

网友AR:
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纯粹是设计失误所引起的!每分钟启动4、5次,就应该想别的方法来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溢流阀,或者用离合器。

网友AS:
平凡启动,必须要选择大点的接触器,有不能用星三角启动,时间不行!只能选大点的接触器,用施耐德C型的好些.

网友AT(2006-12-05):
兄弟,你用过真空接触器没有?对于频繁起动效果的电器,效果不错

网友AT:
现在的交流接触器造型时,一般都没法按书上说那公式算了.按我的做法和经验,一般要按额定电流值的三倍造型.这还要看你的供电质量了.供电质量太差的,造型时还要大些.虽说造型大了,投资大点,总比一天都在坏,都要修好吧?一般接触器触点不比以前好用,看你啥牌子的.

网友AU:
不应该啊,在查查别的地方吧!一般来说没问题的.

网友AV:
 按理论讲,15KW的电机用60A就足够了!
你可以看下你电机运行时的电流有多大撒.必要时加个电磁阀个人认为是上策!

楼主:
真空接触器,还没用过,也没见过,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AW:
谁设计的找他去
一分钟四五次启动,工作十多秒钟。也就是说启动完了就停机,他白痴啊?
不知道是不是直接启动,如果是的话,用多粗的线呐?
如果是星三角,转换大概就得十秒钟左右吧
怕怕。。。。

网友AS:
真空接触器 价钱怎么样啊?

网友AX(2008-04-08):
积分:286
帖子:26
注册时间:2005-10-23
15 楼 回复时间:2006-9-8 13:32:00
得分:0
我觉得机台的设计有问题!为什么要电机一直启动呢?
我觉得应该让由泵一直转,在泵的出油口加一个益流伐.用益流伐来调整所须的压力,当压力过高时油就通过益流伐流会油箱.
然后在油泵的出油口接一个流量和压力符合要求的电磁伐与机台连接起来.机台需要油的时候就控制电磁伐的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AY:
液压设计方面存在重大问题,哪有油泵电动机老是要不断启动的?液压回路装一卸荷阀(益流阀),调整所须的压力,当压力过高时油就通过卸荷阀流回油箱。

机台的动作在利用电磁阀进行控制,哪需要频繁启动油泵电动机。

网友:
说实话。。不是在这里挑衅大家。。。。看来工控网里面做电气的多。接触液压的少。。用变频用软启。用星三角都是液压外行之外行人说的话。。

按照楼主的东西。正确的办法应该如大江大海兄的办法。。这才是真正搞过液压的人说出来的话。。。。楼主的设计肯定是问题太大了。。。。。。楼主就近随便找个搞过液压的人来重新设计一下吧。。。

ps:1、偶正在做类似楼主的一个升降台的项目。控制的是11个液压缸。做液压伺服缸控制。最多4缸同步升降,同步精度0.2mm。所以知道些,还稍微能设计些(虽然我也不是正儿八经搞液压的。)。。

2、假如楼主实在找不到人。自己也可以设计一下。。建议用automation studio软件。。。专门做液压。气动设计的软件。很不错。实在不行。偶可以帮你设计一下。

网友AZ:
 我也来凑凑热闹,各位高手分析的很好.最更本的原因在于液压原设计的不是很科学.假如不想改动液压系统,那就用125A的接触器吧.因为启动频繁,你的接触器就不能按电机的额定电流值,接触器必须大于你的启动电流100A.当然,这种情况下,热继电器等保护也不能整定为电机的额定电流值,干脆热继电器不要用了,做个断相保护就可以了.空气断路器是必须的,额定值也要大于启动电流.

网友BA:
引用 网友L:
几点建议:1 选用AC-4类接触器。
            2 出口加一电磁溢流阀,减少电机启动次数。
            3 改用无触点接触器。

支持这种做法。

网友BB(2008-10-15):
各位楼主的意见都不错,但是大家应该注意到这台电机是平凡启动,但应用限流,减压,变频等启动方式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可能在你启动为完成就需要发出了停机指令;故建议采纳上面有位楼主说的试试无触点接触器或真空接触器;

网友BC:
楼上各位基本上把问题都说出来了,直接启动使用40A可以,但不适于频繁启动,特别是满载启动!而液压站的马达,一般是启动之后,就一直处于运转状态!而不是频繁启动!

网友BD:
如果不改变液压系统的话,建议你去买上海机床厂出产的CJ20-100的接触器,这个品牌不比士林的差,但价格可能还比士林的偏高

网友BE:
我觉得机台的设计有问题!为什么要电机一直启动呢?

网友BF:
不要用日本货。~~~~~~~~~~~~

网友BG:
你的液压站是否加装了蓄能器,加了蓄能器可大大降低电机的启动频率,如果有蓄能器,就有可能是蓄能器坏了。正常新买来的新设备使用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H:
引用 网友AD:
不会吧.要用那么大吗?15KW用60A足够了的啊!

网友BI:
正常得很,换大点就不会有事了。

网友BJ:
主要是泵的启动太频繁,导致烧接触器触头。可以采用增加储压罐的方法,减少油泵的启动次数

网友BK:
可采用无触点开关来控制

网友BL:
这样频繁地启动,变频和星三角都不现实,还是加电磁溢流阀吧。

网友BM:
用软启动器吧.....................

网友BN:
回复33楼:使用软启动不行,因为软启动在实际运行中频繁启动的次数有限。

网友BO:
用变频器或改工艺,使油泵不要频繁启停

网友BP:
一分钟启动4、5次,跟接触器质量无关了,还是听兄弟们的,改设计吧,同意张雨桐说的,最好改变量泵,简单实用,不过成本比较高

网友BQ:
引用 网友B:
关于建议你在泵的出口加一个电磁阀,泵一直运转,需打压时电磁阀得电,打压,不需要打压时可以打旁通溢流,这样既可解决接触器的问题又可以节约用电。

不错的方法,可以让电机一直转,不需要频繁启动

网友BR(2008-12-06):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BS:
用固态继电器吧1适用频繁主电路通断.

网友BT: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在泵的出口加一个电磁阀,泵一直运转,需打压时电磁阀得电,打压,不需要打压时可以打旁通溢流,这样既可解决接触器的问题又可以节约用电。

好办法

网友BU:
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接触器都有什么样的?其特点和用途!

网友BV:
在线圈上面并联一个阻容保护电路       应该有效吧

网友BW:
 对呀  还是把他们说的 统一一下  就是改方案

网友BW:
引用 网友BQ: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建议你在泵的出口加一个电磁阀,泵一直运转,需打压时电磁阀得电,打压,不需要打压时可以打旁通溢流,这样既可解决接触器的问题又可以节约用电。

不错的方法,可以让电机一直转,不需要频繁启动   我的那个厂 也是这样的

网友BW:
我那个还是正反 转的呢

用了电磁阀   就行了

网友BX:
同意asmarui 的说法,让泵运行,用电磁阀控制

网友BY:
一分钟启动4、5次是非常频繁的,频繁的启动容易熔蚀触头,建议能否从工艺更改,避免频繁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