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系列PLC可以实现断电延时?

楼主(2006-08-22):
请问:FX2N系列的PLC可以实现时间继电器的断电延时断开与断电延时闭合功能吗?若能,该如何实现,?望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这里有语句表供参考:延时接通,延时断开.
LD           XO
OUT          TO
             K30
LD           XO
AND          Y1
OUT          T1
             K50
LD           TO
OR           Y1
ANI          T1
OUT          Y1    根据语句表自己画图

网友B:
断电延时
LD X0
OR Y1
MPS
ANI T1
OUT Y1
MPP
ANI X0
OUT T1 K50
X0断开后,延时5秒,Y1复位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zgfjlx:你的第四步语句是否应为ld x1?
XUE-816:你的程序是实现启动之后5S自动停止,对吧?。

可能是我的主题意思没有表达清楚,我想请教各位的是:三菱的是否也有像西门子的TOF指令那样可以实现时间继电器线圈断电之后触点的延时断开与闭合,好像三菱PLC的内部都是通电型时间继电器,所以,如果要实现触点断电延时闭合,该如何实现?望大家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B:
三菱、OMRON等PLC的内部都是通电型时间继电器。断电延时需要在程序中编制。我举的例子X0断开后,延时5秒,Y1复位,X0可以是其他类型的触点,这就相当于一个断电延时继电器。

楼主:
好的,再次感谢XUE-816。看看去。

网友C:
LD  X0
OR  M0
OUT MO
LD  M0
OUT T0
    K20
LD  X1
OUT M1
LD  M1
OUT T1
    K20
LD T0
OUT Y0  (延时闭合)
LDI T1
OUT Y1  (延时断开)

网友D:
如果是fx2n的话,用STMR指令,很简单的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STMR确实可以实现断电延时,看来对应用指令还是不熟悉哦。

那天经XUE-816的指点,也写出了程序。不过就没有用STMR简单了。。

网友B:
STMR应用指令(7步)适用的型号不仅时FX2N,对FX1S、FX1N、FX2NC都适用。
我上面举的例子(8步)没有用这种应用指令,PLC运行时间只多了1步。但对任何PLC都是适用的,使用时也不需去查应用指令

网友E:
xue-816请赐教怎么算程序一共要执行几步?

网友B:
应用指令说明里有,不用计算。编写梯形图后,程序步数自动出来了。

网友B:
我举的例子应为10步,我编写梯形图试了一下。
OUT T1 K50占了3步。

楼主(2009-12-17):
回帖无积分,顶帖非灌水。

网友F(2012-01-11):
听雨观雪的好用 又好理解

网友G:
喂喂喂。上面最短的那个程序把MPS 和MPP 两行去掉是不是又可以短一点了?

网友H:
你可用UPS不间断电源就得了,

联系人:王春苑先生

电话:0757-83358301/13380507462
邮箱;wanggobby@163.com

QQ173096801

公司网站  http://www.power-ny.com

网友I:
程序写个断电延时就行了

网友J:
三菱日系等PLC的内部都是通电型时间继电器。没有像SIEMENS类的断电延时关闭的定时器,只能在程序中自己编制。

网友K(2013-10-07):
断电延时 是PLC断电后 再对下一次开机做出时间判断

网友L:
根据你的要求,选择使用Y

网友M(2018-04-20):
STMR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