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半波直流电源对制动器精度有无影响?

楼主(2006-08-22):
我的制动器和转动电机用同一继电器控制,电机用直流24V,而制动器用半波直流100V,制动器断电制动,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从接近开关有信号到制动,总会有或大或小的误差,请问制动器电源对此是否有影响,还是机械配合的问题?

网友A:
机械的响应速度<<电流响应速度,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网友B:
同意 芯片级维修:
1.接近开关动作距离有离散性
2.负载是否变化?
3.制动器制动后每次的滑行距离不同
建议
1.尽量用全波整流,使电流平滑,制动力均匀
2.再加一个接近开关,或时间继电器
先减速再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