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

楼主(2006-08-22):
本人拟使用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但每次只有一个电机动作),比较棘手的是被拖动的电机里有两种功率不同的电机,查阅了些资料,得知有些变频器可设置拖动两种电机,不知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A:
按最大的设定参数,可能会用到v/f控制

网友B:
安川G7中有两台电机的参数输入。如果只有一台电动机工作,此功能倒并不太重要,按最大的电动机参数设定。
重要的是,电动机用接触器切换,变频器工作时必须有一个接触器工作,变频器工作时不能切换接触器。

楼主:
那变频器前是否加接触器控制呢?
我看安川G7的接线图(样本上的)上,在变频器前既有断路器,又有接触器,变频器的运行是靠多功能端子给的信号,那接触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碰到紧急情况下断变频器的电源。

楼主:
谢谢XUE-816!
呵呵,我想用变频器拖动3.7和2.2两种电机,有时候是3.7的电机动作,有时候是2.2的电机动作,应该自动切换所拖动的电机,也就是变频器自动切换参数,不知可以否?

网友B:
将两个电动机参数分别输入。注意切换接触器时变频器不能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