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EDS

楼主(2006-08-22):
如题.

网友A:
你是指ESD还是指EDS?

楼主:
EDS。
这是一家设计院在其设计说明书“自动化仪表设计”部分提出的:“XX装置采用EDS控制系统。。。”

网友B:
http://auto.china.com/zh_cn/college/dictionary/11036675/20050816/12575017.html有讲何为EDS

楼主:
“电子差速锁” 不是这个哦。

是否设计院写错了?

网友C:
EDS,电子数据表格文件。是一种扩展名文件,用于上位机识别各种型号版本的下游设备,要读取到系统中。如变频器连到现场总线都需要一个EDS文件,表征它的型号、软件版本等。同样作用的还有:GSD文件。

网友:
自动化仪表设计涉及的可能是DCS,而且讲的是控制系统.
是否EDS是DCS的打字指法错误?D的左上键为E,C的左上键为D.
请跟设计院确认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