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式编码器的应用与原理

楼主(2006-08-22):
拉线式编码器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裁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
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网友A:
谢谢楼主,正好可以用到!
能麻烦发你们产品资料给我吗?

楼主:
不客气,您有什么需要可以和我联系互相探讨。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最近在改造流化机用到请发你们产品资料'还有控制器资料',我需要控制一线上两个位置. qingdevicke@163com

网友C:
附上图片,供大家参考.如果大家想要详细资料请留下邮箱,或地址,我们会免费为大家献上公司的目录.发个图片给大家参考一下. 相关选型参数如下: 产品名称 拉线式译码器 产品规格 型号:HLS 系列 行程:200 ~ 12,000 mm 解析:1/0.5 /0.4/0.2/0.1/0.05/0.04 mm 输出相: AB/ABZ 相 电子信号: 电压式/电流式/推挽式/线性差动式 供应电压: DC 5V or DC8-26V 产品优点 1. 适合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编码器之场所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结构成本30 - 5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并附上图片给大家:

网友D:
比较新奇,有需要的话我会联系你的~~

网友C:
注意事项:

本产品系使用弹簧为驱动动力,因此机器运行及停止的停顿点,如果瞬间加速度超过500mm/sec2必须要有缓冲动作设计,避免运动停止时因惯性作用,于停顿点上往复运动频繁,导致钢索内部产生金属疲劳,因而出现断裂情形。

如果使用于钢铁厂,水泥厂或其它粉尘、油渍严重之场所,必须要将产品覆盖上保护盖,或将产品设计于较不易受污染之处所。

该产品弹簧复归力量大,务必告知使用者或操作人员不可用手拉出并任其自动卷缩回去,此举将造成产品故障,甚至伤及人员安全

其它如有设计,使用、维修等不明白处请务必先与与本公司业务部联系(0769-85987399  东莞铭圣电机  业务部)

网友E:
价格如何?

网友C:
下面引用由电工学徒在 2006-9-9 9:31:00 发表的内容:   价格如何? -------------------------------------------------------------------------------------------- 价格根据量测行程(200mm~12000mm),还有精度(1~0.04)来定的.如果您确定好自己要用的规格后可以至电我司. 0769-85987399 85965129 85965126

网友C:
TO:红师
邮件已发,请查收!

网友F:
这个我们也有,型号为NS-WY06,网站:www.tm-auto.com

网友C(2006-09-21):
呵呵..........
楼主的拉线式位移是哪里产的?

网友C:
应广大客户的要求,台湾工厂除了做拉线(绳)式编码器(位移传感器)以脉冲信号外,还生产了以电阻、电压、电流的摸拟量信号,针对不同的客户的需求选用对应的产品。 型号︰ HPS-S/HPS-M/HPS-L 品牌︰ HONTKO 原产地︰ TAIWAN 产品名称 拉线式电阻尺 产品规格 行程:500 ~ 8,000 mm 输出信号模式: a). 电阻值5KΩ(标准品) b). 类比电流4-20mA c). 电压0-5V和0-10V 产品优点 1. 适用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译码器之场合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机构成本约3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网友G(2007-03-03):
我司制造的设备上要求设定两个位置,现在想用位移传感器,是否有两个位置,在500MM左右,
价格?
可否提供比较器另一路时用编码器输入,成型的经济的控制器

网友C:
TO:机械制造
   麻烦您把您的要求写清楚,您的问题点在哪?我们再详细给您答复。好吗?

网友H(2010-05-04):
楼主:

     有无此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帮忙发个看看。wj41904582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