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学ste!1771-IFE模拟量模块数据混乱问题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6-08-22):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6964
那边论坛的问题有的是2004年发表的,到现在回复还是0。也学ste跑这边来了
AB系统,1771-IFE模拟量模块,两线制压力传感器输出4~20mA模拟量信号。
现在问题是1771-IFE接收到传感器的模拟量信号时,信号不稳定,数据一直在跳。后来在传感器输出端加了一个无源信号隔离器,然后再把4~20MA信号接到1771模块,但是还是同样的问题。以为是隔离器驱动能力不够,但是测量1771模块电阻只有250欧,隔离器的驱动能力可达500欧,排除这个可能。
但是改用福录克多功能表发出一个4~20m信号给1771模块时,信号就非常的稳定。
现在想不出问题原因所在和找出解决方案。请各位提供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1.信号干扰问题,信号线是否与交流线在一起,或者有大的信号干扰源.
2.控制系统接地不好.
3.与卡件本身没有干系

网友B:
是所有的压力传感器都这样吗?还是只有一台或几台?是采用什么接法,单端输入还是差动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