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泰克触摸屏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06-08-22):
我们现场用的一台HITECH的触摸屏出现一点小问题,

我自己按手册做了一根PC与它的通讯线,但是

在联机时出现:“通讯超时”错误。肯请各位大侠帮助!!!!!!!

谢谢。。。。。。。。。。。。。。。。。。。。。。。

网友A:
串口的电脑吗? 还是USB转的?

楼主:
是串口的,COM1端口
显示什么权限必须为1,搞不懂??????
肯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B(2008-10-31):
我的PWS1711(9针COM1)与电脑通讯(9孔COM2)也出现通讯超时问题。按下面的接线:

PWS                            PC

2---------------------------3

3---------------------------2

5---------------------------5

7/8短接                        7/8短接、1、4、6短接。请高手施教。不胜感谢。

网友C:
PWS   4/5短接 不是 7/8短接

网友C:
如有疑问QQ:397331075  020-39581962

网友D(2011-08-08):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通讯等待超时。电脑的端口和软件的端口设置一样传输速率也一样,为什么总是出现通讯等待超时呢,请高手指点,线用的是usb-cif31.拨码0011001111.请高手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