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和GND的区别

楼主(2006-08-22):
(无正文)

网友A:
PE是电源的地线

网友B:
PE:是保护地,一般接设备外壳的  GND:电源地

网友C(2007-07-30):
我来告诉你,COM接地是虚拟的接地,实际上是指接电源的负极,而GND接地则是真正的接地,需要用一根导线直接连到地里,所以COM接地你大可不去理会,而GND接地则一定要接,这样对安全致关重要!

网友D(2010-07-20):
PE是保护地,GND是信号地,他们俩不能接一块。而应单独分开接,GND的接地电阻尽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