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故障直流回路电压低

楼主(2006-08-22):
我有一台安川变频器出现直流回路低电压,接触器不吸合,不能复位。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实测P+\N-,看直流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检查电源变压器的输入/输出;若正常检查接触器线圈;以上逐各排除那就其板子的问题,换板子就好了。

网友B:
型号?功率?380/220变压器是否坏了?

网友C:
你是多大功率的?上电风扇是否工作?电源转换板上的24V的继电器是否吸合?2A快熔是否坏?

网友D:
可与专业技术员联系,HP;!3918853470 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