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大问题!

楼主(2006-08-22):
weinview触摸屏:
用weinview触摸屏写三菱PLC d1000以上的地址,再用其他的触摸屏与plc通讯
地址数值根本读不出来
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用Weinview触摸屏写数据到D1000地址,用weinview能读出来吗?
触摸屏只是写数据到PLC,不会影响到PLC寄存器属性和PLC程序的,检查其它触摸屏的设置和PLC程序

网友B:
支持的是同样的协议,出现这种状况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