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6-08-22):
我想用DOP-10TCTD与PLC200做一个项目,要求触摸屏中用一个替换型按钮,外部电路用一个不带锁的按键能同时控制PLC中的一个输出位,比如说是Q0.0.两者互相不影响.(按键按一下点亮Q0.0,再按一下复位。)例如当按键电亮Q0.0后,还可以通过触摸屏使其复位,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外部电路作为PLC输入点,内部做成I0.0动作Q0.0取反,就可以实现按以下就亮,再按就灭(开始时复位Q0.0);
触摸屏按钮,也是动作取反(0.1)的那种,他的值就是监控Q0.0的值,比如按下 Q0.0为1,再按下Q0.0为0,同时按钮的状态读取Q0.0的值(1为ON;0为OFF)。

楼主:
前提是外部按钮是不带锁的那种,按一下立刻就会复位.

网友B:
呵呵,这个功能很简单的,有疑问可以联系 MSN:xhlqs@hotmail.com

楼主:
你给出地址我上不去呢!

楼主:
蓝图,在帮帮我吧!

网友C:
其实实现的方法有很多。可以通过人机上的按钮将输出前面的条件切断或者按钮类型选择set off按钮。主要的工作还是在plc程序上。

网友B:
TO:西西格格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给我邮件,我安排工程师给你处理。
  xhlq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