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接线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6-08-22):
我要用明纬 24v 开关电源 型号 s-100-24,输入是100-220v交流电都可以 输出24直流,输入一端是火线 一端是零线。不过我现在只有三相200v的 没有零线 问问用其中两相 接到开关电源输入端的 零线和火线 可以么?

网友A:
没问题吧

网友B:
这怎么行啊!如果接上去,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A:
什么问题,说说看
开关电源输入220VAC,3相220V取其中两相也是200VAC

网友C:
你提到的3相是什么?如果是4线制中的R/S/T3相你就麻烦大了,此时2相是380V!!!会烧电源地。如果你的3相是指火线、零线和地线,那你只要将火线和零线接入就OK!

网友D:
要安全的话 用变压器隔离一下好。

网友A:
3相220V应该是线电压为220V。
如果线电压为3相380V,应该成为3相380V。
线电压为220V取两相不就是220VAC吗

网友A:
如果线电压为3相380V,取两相为380V,需要加380V/220V的变压器

网友E:
日本的电源就这样是三相线电压为200V!可以将线电压接入,没有问题!“书包”的说法更合理一些!

网友A:
日本的电源还有一种为三相线电压为440V的呢

网友F:
这种白痴贴不应该发到工控论坛上来.

网友G:
只要把容量降低为三分之一,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