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大尺寸的铜排

楼主(2006-08-22):
刚刚接触这一行
好多问题要向前辈们请教:
800A的直流电源
电镀用
要用多大铜排?

网友A:
可用50*6的或者60*5的铜排
50*6的铜排安全载流量为:840A
60*5的铜排安全载流量为:900A

楼主:
我们这现在选用4*80的铜排
感觉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A:
4*80的铜排应该可以的

网友B(2006-10-31):
4*50就足够了,何必那么浪费呢?直流电完全可以忽略趋肤效应的影响。

网友C:
60*5铜排。我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