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查找自控系统故障点

楼主(2006-08-22):
各位大虾,谁能够告诉我,如何在自控系统中查找故障点,希望有经验的人士多多发言

网友A:
自控系统的故障点,其实并不难,由于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集成度也越来越高,一般情况故障点都在现场仪表,现场接线,端子,控制保险,电源(包括电池),电缆接地(短路、断路),输出继电器等,电路板出问题比较少,烧掉一般肉眼都能看出来。根据现象,大致判断引起故障原因。从容易出故障的地方查。逐步排除,万不得已不要怀疑电路板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