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知电缆带电

楼主(2006-08-22):
请问个位高手,我想知到怎样判断电缆是否带电,今天我们一工人在做电缆接头时,看错线了把带电的电缆接线盒给打开了。多亏打开后先用试电笔试了下,如果在往下打开那可就是一条人命啊。是6千的啊

网友A:
按操作规程做就是了,要持证上岗。

楼主:
是啊按操作规程做。可是而要工作的地段有好几条电缆很有可能没分清啊,想问个位怎样知到这条电缆不带电啊。

网友B:
难道你们工作时不对配送电作检查,不事先对电缆验电吗?

网友C:
按规呈现线停电 再验电。看来这个电工加强教育和培训。

网友D:
细心,小心,一丝不苟,决不憨大胆

网友E:
注意安全

网友F:
市场上很多电笔可以在电缆外皮以外一试就知道是不是带电啊,就是有种液晶显示的那种。测的是感应电。

网友G:
看来我要买个那种电笔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呀!

网友H:
我也要买个神笔,六千的也可一验,

楼主:
电缆外皮,有屏避层还能测到吗。是胶联电缆
同时有三条或很多都在3~4千米你在中段只一条停电还能分清吗。
在2000年我有一同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错电电缆了,把带电的电缆给打开了,结果小命是保住了可手指和脚指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