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电机是否烧坏

楼主(2006-08-22):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电机是否烧坏

网友A:
测电阻啦,烧坏的一项电阻小

网友B:
测电阻的方法不行,电机的直流电阻本来就很小即便烧坏,其阻值和其他相阻值也相差不大.

网友C:
测电阻,三相是平衡的和没对地短路就是好的,因为电机功率不同电阻也不同,有的有几百欧,有的不到1欧。但如果有匝间短路不一定可以测出来

网友D:
一般都用兆欧表。把电机绕组接线拆开,万用表量下绕组三相电阻。

网友E:
测每一相的电感

网友F:
用万用表测电机是否损坏,对一些属于断相、烧断的电机会好判断一些。
测量三相电机,如三相绕组电阻不平衡。

网友G:
还有一点就是电机烧毁后有可能接地的,线圈的绝缘破坏了和电机的铁心相接触了,就是碰壳了。不过不是每个电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H:
用万用表只能断定电机的坏,但不能保证好。

网友I:
只用万用表测量不太准确,最好用兆欧表测各相的绝缘电阻,然后又直流电桥测一下三相绕组之间的直流电阻,是否平衡,值是否偏大或偏小,绝对准确

网友J:
看有没有相间短路,接地,和断路,一般拆开接线盒闻一下就知道

网友K:
用万用表可以判断电机的相间短路,接地和断路,但不好判断匝间短路.

网友L:
 一般用万用表可以判断电机的相间断路,对地短路,但不太好判断匝间短路.因为电机的直流电阻很小.有时可以通过机壳的温度来判断,也可以通过拆开接线盒端盖来判断.

网友M:
用测电动机头尾的方法就可以测出来,看可不可以感应到电流。

网友N:
可能量出阻值的不同吧,不过对大电机应该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网友O:
 用测电动机头尾的方法就可以测出来,看可不可以感应到电流。
  好办法!!!

网友P:
测三相电阻是复相等 在测接地

网友Q:
做久了,一看就知道。不用测。

网友R:
还是不是很精确不如用摇表方便和真实,我一般都用摇表测很准的

网友S:
用电阻10K档测,电阻低的电机可能有问题.最好用兆欧表测,因为万用表的测试电压太低,测试不太准确.

网友T(2009-03-28):
引用 网友Q:
关于做久了,一看就知道。不用测。

有些是看不出来 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N:
关于可能量出阻值的不同吧,不过对大电机应该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大电机是多少千瓦以上嘛!!!

网友U:
引用 网友Q:
做久了,一看就知道。不用测。

       说说怎么个看法?     我也不用买万用表、兆欧表什么的了,省下点儿钱给儿子买奶粉。。

网友V:
闻闻味道...

网友V:
如果是临时在现场发现烧坏了的话,直接闻味道最方便...(吹牛)

网友W:
用万用表测的话即使三相平衡也并不能说没有烧喔!所以说最好是用兆欧表来测!最好用兆欧表测,因为万用表的测试电压太低,测试不太准确.

网友X:
光用万用表而不用其他的方法不能保险是好的只能测出是坏的.

网友Y:
其实小电机是可以测出来的.大电机不行的.

网友Z:
试把电动机3根头相接3根尾相接用针式万用表电流档接其头尾转动马达 指针摆动小且均匀为好反之可能有问题

网友AA:
引用 网友I:
只用万用表测量不太准确,最好用兆欧表测各相的绝缘电阻,然后又直流电桥测一下三相绕组之间的直流电阻,是否平衡,值是否偏大或偏小,绝对准确

网友AB:
用万用表不太好量的,原因很简单,对于电机的阻值本来就是很小的,坏的电机与好的电机相差不会太大,当然有些明显烧毁的例外。摇表的检测也不太好,要是它不对地短路,或是相间短路你是检测不出来的。电机的某一绕组自己本身的短路也会造成电机故障的。我觉得要是在现场的话,还是要综合全面的考虑,带上钳形表比较好,多种手段并用,不要因为某一参数变化就下判断电机烧毁,气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事情要是做久了一到现场检查了几项参数就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特别是大于100kw以上的电机没有实践经验可不好下结论烧毁哦。电机越大越难判断。

网友AC:
支持电工小刘,电机大点,直流电阻只有几欧姆,甚至不到1欧姆啊。为此俺们想买一个双臂电桥,大家感觉如何,那种便携式的。万用表,摇表,卡表都有了

网友AD:
用数字万用表测电阻啦,烧坏的一项电阻小

网友AE:
测匝间短路,把短接片撤掉,在测每相之间看是否有电阻,无穷大就说明是好的

网友AF:
一般来说是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如果你想更高级。兆欧表测量电机对地电阻。。反正一个原理。都是测量电阻

网友AG:
一般用万用表可以判断电机的相间断路,对地短路,但不太好判断匝间短路

网友AH:
用万用表测量电动机,不管其绕组的电阻值是大还是小,只要三相绕组的阻值相同、互相之间不短路、不断路、不接地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了

网友AI:
可以综合判断:1\闻是否有异味;2、用万用表测量绕组阻值,看三相是否平衡,最好将三相绕组短接片拆开测量;3、用兆欧表测量绝缘

4、相间绝缘。

网友AJ(2009-07-07):
没有短接片,电机3个线头怎样测量

网友AK:
用万用表可以判断电机的三组线包开路,严重短路,以及大概绝缘电阻,但不好判断匝间短路,所以万用表只能判断电机坏,不能判断电机好.

网友AL:
用万用表测量电机有没有烧坏可以:

1,用电阻档测有没有断线,是不是有接地

2,用MA档测量有没有电流(手转动电机)

这样就可以测量电机的好坏了!

网友AM:
用万用表加兆欧表。。。。。

网友AN(2009-09-09):
我有一个250KW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电压380V,星三角启动,一起动630A的开关就跳掉,有放弧且伴有巨响,电机有过载和缺相保护,请问高手如何判断电机是否烧坏?

网友AO:
烧坏了,明显启动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