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132KW/380V/频敏启动/最近不能正常起动.800断路器跳开?且电压.负载正常.是何原因?请教!

楼主(2006-08-22):
(无正文)

网友A:
启动器坏了.

网友B:
如果负载确实没问题,应该是启动器坏了。

网友C:
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1、检查一下断路器的整定值是否合适;2、用兆欧表摇测一下频敏起动器的绝缘电阻是否合格?3、检查一下电动机和负载是否卡阻?盘车是否灵活?4、时间继电器的转换时间是否合适?另外,建议你淘汰这种落后的设备吧,采用软起动器可以免去一切麻烦,碳刷就“下岗”,只用一台交流接触器就行了,时间继电器也不用了。我公司130KW 绕线式电动机就是采用的那种液阻软起动器,真是太好用了。

楼主:
本人做这行不久.不知液阻软起动器为何?请各位前辈不吝指教!

网友D:
请问
是一起动就跳还是过几秒跳?
启动时的电流多大?
一起动就跳
定子对地或相间短路,
举刷装置未复位
过几秒跳
看转子回路阻抗是否正常

网友E:
问题描述太过简单了吧
没人能答

网友C:
这种起动器是一种无刷自控软起动器,它的启动原理是这样的:它是将启动电阻(水电阻)直接安装在电动机的转轴上,利用电机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作为动力,控制电阻的大小,达到减小电机启动电流的目的,增加启动转矩,使绕线式电动机实现无刷自控运行的装置。

网友F:
无刷自控软起动器没用过,学习中

网友G(2010-04-28):
别墅仁兄,贵公司使用的液阻软起动器是哪个厂家的?生产厂家多不多,哪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