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隅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2006-08-22):
   我现在要在一块加热板上加装一支热电隅,板上装一个高温插头,所以热电隅的长度只要200MM就可以了(板上开一个放热电隅的槽,板温度130度),那么请问1,为了节省可不可以将热电隅剪成一断一断然后再将头焊起来用;2,铁板本身有130度的温度,热电隅过其中,对测温有多大的影响!
   请版主及各大师赐教!

网友A:
回答问题1:可以这样使用,因为热电偶的测量原理是两种不同材料的金属导体只要热端和冷端温度不同就会产生热电势。
回答问题2:热电偶的温度高低与冷热两端的温度有关系,与中间的温度没关系。

楼主:
你所指的冷热两端是指热电隅的温度和空气温度还是热电隅两端的温度?如果是后者我测的温度将不对,因我热电隅接在铁板上的高温插头上,也有一定的温度!多谢指教!

网友A:
你想测高温插头的温度还是铁板温度?我估计你是想测铁板温度,高温插头是加热源,热端是能够代表铁板温度的点,如果引到离有温度补偿的温度显示器近,可以用铜导线连接,如果远的话,用补偿导线连接,连到有温度补偿的温度显示器上,显示的就是你想要的温度。(补偿导线只能工作在0-100℃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