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心砖机人机界面全套电路

楼主(2006-08-22):
我的邮箱yangzijun_1598@yahoo.com QQ676271127谢谢!

网友A:
把要求和条件发给我lsm5180@163.com

网友B:
  我们是做非标自动化的,把要求和条件发给我zjiubin@126.com

网友C: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啊,基本是保密的啊。

网友D(2006-09-26):
用触摸屏+PLC或文本显示器和+PLC两种方式制方式改造过,不知你的具体控制要求怎样。一般是:开机——接板到工作台--下模落到板上--送料小车运动到下模填料同时启动下模台模震--送料小车退出--上模快速下到压头至料上--慢速攻进同时启动上下台模合震--下模先上移(上模不动)至压头漏出下模模眶外面(也即砖脱
模)--提升上模--板带砖送至接板传送带码垛--重复上面动作!,具体上液压控制的类型比较多,如单泵、双泵,齿轮泵、柱塞泵、马达,是液压震动还是电机震动,不知你要具体如何动作,关键是液压原理图和动作次序状态要求,控制上必须符合生产需要,其它的考虑的主要是操作方便,可靠,美观,成本等。涉及到编程、输
入、调试检修、改进,装配等,如果没电工基础光有图估计还不行。
我现在又接了一台改造的活,正在准备,不知是否能适合你的要求。

联系:河北省沙河市  0319-8667136
E-mail: hyh954@sohu.com

网友E:
楼主:我曾经在96年时做过空心砖机,那时是用继电器-接触器电路设计,原理是比较简单的,都是开关量的,工位有五六个是通过行程开关控制的。现在用PLC+触摸屏做,那更简单了,也美观了。有什么不明之处可联系。

网友E:
如果需要可代为设计,给点润笔就行了。

网友F:
请加31984487QQ群工控交流中心,大家一起来探讨!

网友G(2006-10-26):
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和制砖机厂家配套控制柜的,如还需要把你的要求告诉我。QQ:49335643    邮箱:xzp1101@163.com

网友H(2008-02-02):
深圳丰菱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FX1S系列PLC和MD204L文本显示器.

丰菱科技FX1S系列PLC是完全兼容日本三菱的FXGP_WIN-C梯形图软件.
○ 30路I/0输入输出,其中输入16路,输出14路
○ 本机采用高性能进口工业级芯片设计,可适应高电磁干扰的工业环境(250A放电焊接场合正常工作);
○ 高速运算,基本指令每步0.35uS;
○ 通信接口有RS232(抗15千伏静电冲击);
○ 程序空间为2000步,不用电池记忆,无需维护;
○ 内部继电器512点;
○ 计数器32点;
○ 定时器64点;
○ EEPROM数据掉电记忆;
○ 编程语言采用三菱梯形图;
○ 采用循环扫描工作方式;

丰菱科技FX1S-14MR-MD204A系列小型控制器是PLC和文本显示器二合为一。

丰菱科技FX1S-30MT-MD204B系列小型控制器是PLC和文本显示器二合为一。

丰菱科技FX1S-MD306A是新一代的文本显示器,可与当今流行各种PLC联机通信。

MD204A/MD306A文本显示器,有多种组态方式:
可以通过编辑软件在计算机上组态,然后通过串口下载到文本显示器,为不同场合的应用量身定做。
组态部品有:文本、信息显示、数据显示/设定、棒图、灯、图象等。
灵活的通讯接口:
(RS232/RS422/RS485任选)。对应PLC机种广泛(包括三菱FX系列、欧姆龙C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
松下电工FP系列、永宏FB系列、施耐德Modbus系列、台达Delta系列、光洋SG系列等、单片机自由协议)
显示区域:
最大显示区域192×64(24字符×4行,即12个汉字×4行 )

简便的显示方式:
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下载到显示器,无须PLC编写通讯程序

公司网址:www.szflyingtec.com
公司电话:0755-86147009
技术支持:13632720656
业务联系:13128915232
联系人:谢镜祥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丽新花园B201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