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KV变压器的选用?

楼主(2006-08-22):
工厂负荷4000KW,2级负荷,功率因数0.88,应选用2台多大容量的10KV变380的变压器?大虾帮忙啊

网友A:
2500*2应该可以了.

网友B:
3200KVA*2

网友C:
同时考虑你工厂的最大功率设备的启动电流

网友D:
需根据据你工厂负载的使用系数,总负载容量(4000KW),才能作出合理答案,而不是楼上那样想当然的,随便给个变压器了事,再说2500,3200的变压器也很少有厂家选用的

网友E:
变压器的选用是要根据负载进行负荷计算的,要考虑负载的装机容量和具体使用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