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电/电机 补偿

楼主(2006-08-23):
40KW的发电机,负载有3-10KW共6个电机,但电机不是全部同时启用,经常是1台或者2台在运行。
请问:需要补偿吗?该怎样补偿?

谢谢!

网友A:
看用电高峰期的功率多大,最大的电机功率还有你那是什么工作制的工厂!算出供给功率

楼主:
谢谢:东方宏自戕

高峰期的功率最大为26KW
是农业加工用电,一般工作20分钟就停机了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不需要补偿。1.3*26+px(同时工作的电机功率) 算出来结果就行了!就是你电机供给的功率!

网友B:
还是补偿好
可以减小发电机的输出电流
减少损耗
降低温升
特别是能防止启动时
电压过低启动困难

网友C:
补偿是最好了.按投入电机补偿.空载至一.当然会减轻发电机负担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非常感谢

请问10KW的电机该用多大的电容,用几个?

谢谢!

网友C:
回楼上:10KW/5千乏的一个够了吧.呵呵//

网友A:
20分钟的就停止,一般达不到热平衡.P30=Kd*Pe(Kd=0.3-0.5)
计算下来最大也就30kw左右.电流的计算I=S/[3^(1/2)]Ucosa .
cosa应该给出!    提问的朋友以后请说清楚具体的额定参数
例如:各电机额定功率,和线的功率因数....

网友A:
电容的计算根据功率因数计算:Qc=Q30-Q30'=P30(tana-tana')
cosa---cosa'对应于改变前后的功率因数!
电容个数n=Qc/qc

网友A:
大家如果不肯定的话不要那么快开口!技术不能拿来开玩笑!!谢谢!!

网友D:
最好要补偿,补偿后发电机负载能力大一点

网友C:
下面引用由东方宏自戕在 2006-9-16 18:26:00 发表的内容:
  大家如果不肯定的话不要开口!技术不能拿来开玩笑!!谢谢!!
--------------------------------------------------------------------------------------------

网友E:
5千乏电容和电机一块投入,电容不要大了,避免发生共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