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延时程序

楼主(2006-08-23):
ORG 1000H
START: MOV DPTR, #BLOCK; 置地址指针
MOV P2, DPH ; P2作地址指针高字节
MOV R7, #LEN ; 置外循环计数初值
DEC R7 ; 比较与交换 n-1次
请教这是一个延时程序,我想问一下,时间到了靠什么输出

楼主:
DELAY: MOV R5, #100
DEL0: MOV R6, #200
DEL1: MOV R7, #248
DEL2: DJNZ R7, DEL2
DJNZ R6, DEL1
DJNZ R5, DEL0
RET
不好意思程序是这样

网友A:
没任何输出,只是返回,个人认为这种延时几乎没任何实用价值

网友B:
在
DJNZ R5,DEL0;
后面再加一名就行了。如:
set p1.0;
ret

网友C(2006-12-19):
用c语言。

网友D:
你的程序前面会有一句调用.
ACALL DELAY
走完 DJNZ R5,DEL0 后,就返回到了主程序,往下走.

网友E:
延时后要怎样就看你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