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建筑装簧中的电气,跟工厂供电,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6-08-23):
请问,建筑装簧中的电气,跟工厂供电,有什么不同?我是做工厂供电的,什么开关啦,工厂照明啦,插座,应急照明啦的,变压器啦,变电房,配电的,但是如果我如果改行建筑装簧(主要家庭装簧或者店铺)中的电气,可以吗,,容易很快上手吗

网友A:
你这么多活多会做了还怕干不来家庭装潢吗? 家庭主要考虑开关的位置方便,合理,安全。插座离地不低于30CM,插座和照明分开,空调单独放。穿线要布管子,不得用护套线直接布在墙里。最好电线不要横布墙里,还有一点现在家电比较多,包括电子种,消毒柜,热水器,等等,你要考虑周前位置放的准切。

网友B:
学习一下,争取挣些外快!

网友C(2007-06-10):
可以加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