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直流调速,请各位大虾看一下!!

楼主(2006-08-23):
偶想问一下,6ra70在转矩控制方式下,电机转速在额定转速与最高转速之间,此时调速器励磁电流是恒定的还是减小了?换言之,弱磁调速是不是在速度控制方式才有效?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大虾回复

网友A:
设定好额定转速与最高转速,弱磁基准等,还要在编码器或测速机反馈的模式下,应是处在弱磁控制模式下工作

网友B:
在速度反馈的方式下,可以弱磁控制,电压反馈是不可以的,但是在纯电流环的情况下,应该跟弱磁没有关系,只要设定电流给定就可以了,速度是开环的

网友A:
我做的复卷机,退纸辊高速时就是在这种模式下运行,是处在弱磁工作模式下。

网友C:
弱磁时候励磁电流是变小的

网友A:
应是如此

网友D:
弱磁调速就是在速度控制方式才有效的

网友E(2008-10-23):
7楼说的很准确,我们厂就使用弱磁调速

?

网友F:
弱磁运行,只有在速度控制模式下,而且速度反馈不在电枢电压方式下有效。设置最高转速和最小励磁电流散后做好励磁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G(2011-04-06):
说的很准确,我们厂就使用弱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