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6ra70直流调速,请各位大虾看一下!!!

楼主(2006-08-23):
偶想问一下,6ra70在转矩控制方式下,电机转速在额定转速与最高转速之间,此时调速器励磁电流是恒定的还是减小了?换言之,弱磁调速是不是在速度控制方式才有效?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2006-11-25):
必须在速度反馈投入才能进行弱磁,在电势反馈下,励磁是恒定的。若想调节速度在额定转速以上运行,可以人为减少励磁电流。

网友B:
有测速的情况下,弱磁调速在转矩控制方式也有效.

网友C:
要想进入弱磁,必须要有速度反馈,切记切记。

网友D:
不用切记,没速度反馈,用弱磁方式,70自然报参数设置故障,没事,可以试试,学习嘛

网友D:
不过可以弱磁,用自由曲线做

网友E(2007-01-01):
TO;信马游疆
6ra70在没有负载(电机)的情况下试机,怎么才能确认是正常.比喻电枢电压是否连续可调等.

网友F:
这个都不知道!我晕!

网友D:
ni 说的好像跟本文主题无关啊
可以在70的1C/1D输出端接电炉或其他电阻型负载,然后设
P076,P082=0,P083=3,P100.P101,P115,等
P433=K0401,P401=一些值,如果是改造70,还要限制P150,然后开车,通过改变P401和P150,观察电枢波形,电流波形,还有反溃参数
R018/R019/R038的各数值就可判断

网友G:
学习了
希望更精彩
顶……

网友H(2007-02-02):
可能选用ABB的可能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D:
瞎说,ABB的DCS500不照样有各种调速方式吗

网友G:
怎么没有人发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