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 在電鍍行業中, 怎樣實現一套自動加電鍍藥水系統?

楼主(2006-08-23):
各位好, 本人如想以儀表及其他器材來實現一個系統, 可以自動加電鍍藥水, 以保持電鍍容器內的液體是製程要求的濃度. 該怎樣做最好呢?

网友A:
浓度用 在线电导率仪来测量因该可以, 以前我们用于测量硫酸浓度的 我感觉具体你使用可以标定1下 加药水这个过程估计就容易实现了。。。

楼主:
量子风:
謝謝你的意見, 那是不是只要有一個測酸鹼的傳感器, 加一個儀表, 加一個輸出的設備就可以?

网友A: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关键我认为后期可能需要 根据工艺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试 比方浓度接近不够前什么程度开始 --- 具体如何处理--- 加药到什么程度 (比方延时多长时间? 要不要先放掉壹部分溶液? 要不要监测液位? 这些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呵呵)
还有你的加药设备要 抗腐蚀性很好的,呵呵 电磁阀就可以了

楼主:
量子风: 哇!! 原來還有那麼多的地方需要注意的, 如果不是你點出來, 我真的會忽略了. 因為我開始還以為, 要控制酸鹼液的濃度, 會和控制溫度的一樣, 有信號輸入後, 儀表處理好, 再輸出.
聽你這樣說, 我得要再去看看工序還有什麼的要求. 謝謝你.
帅克在线密度计029-85398206:
我想知道你提到的酸碱度傳感器, SC-6002 寿命在一般的情況下, 有多長呢? 因為現在使用的, 大約半年到9 個月就要換了, PH 大約為 4, 溫度大約 50度.

网友A:
我接触到得酸碱度测仪表(电导率计) 都是抗腐蚀得 ,
我们在某发电厂装得用于化水,测量酸罐子酸浓度 目前用了2年多了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量子风:
你接觸到的酸碱度测仪表都有一定的寿命, 那可能由於仪表不需浸在液體中, 我想知道你看到的傳感器, 寿命又有多少呢?
哈哈, 我們像在這裡閒談起上來, 不要緊吧

网友A:
是浸在液體中得 关键它材料比较好,根本不是金属得 呵呵
我描述得酸浓度在 70%- 98%

楼主:
帅克在线密度计029-85398206:
你可以傳一份資料我看看嗎? 是那兒生產的? 價錢又如何呢?
量子风:
你所指的酸浓度在 70%- 98%, 即是比ph=7 多出 70% - 80% ?

网友B:
迟滞效应在浓度里面是最难控制的
有了检测,再转换信号,用PID控制阀门或电机加液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