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伺服直流母线电缆要求

楼主(2006-08-23):
最近安装4个伺服驱动器模块,因安装空间不足,需要分开安装,本来4个驱动器电源是用铜条连在一起的,现在想用电缆连接,请问对这个电缆有哪些要求,电缆长度要30米左右,知道的大侠,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就是电流大小和直径大小的要求了。

楼主:
一个驱动器是带电源模块的,另外3个伺服驱动器的电都是它那接过来的,那3个驱动器带的伺服电机分别是2.2KW、1.5KW、1.5KW,请问这电缆大致需要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A:
一个驱动器是带电源模块的
你是指变压器吗?

楼主:
相当于一个变频器,有整流单元

网友A:
你有没有西门子的资料,查一下驱动器的电流,根据电流确定电缆的直径就是了。

楼主:
电缆选择直径主要是跟电流相关,而跟电压关系不大吗?

网友B:
电缆导体截面的大小与电流相关,绝缘介质与电压相关,电缆的长度与电压降相关!

楼主:
谢谢指教!
本来这几个模块都是用3×10的铜条连在一起的,电源模块本身带的是个13KW的电机,后面3个模块总共带了接近5.5KW,那我现在分开安装总不至于也要用30平方的电缆吧,我用16平方的够吗?

网友C:
没有什么问题吧,一般人家配的都是最大的系统。你的可能还没有用到最的系统呢。

网友D:
5.5KW,10的都嫌大
在日本OKK,和日本远州的机床上我都见过类似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