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比较一下两种Y-Δ转换图

楼主(2006-08-23):
请看下面两种电动机Y-Δ转换图

楼主:
一种为我们国内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图,不过大同小异
另一种是日本的。
两者的区别:
1.转换时图1中KM1不断电,电动机线圈绕组一端有电;而图2中MCM断电,电动机线圈绕组都没有电,在MCD合上后,MCM才工作。
2.图1中KM1接于线回路中;图2中MCM接于相回路中‘我还见过图2中将THR接于MCM与电动机之间的。
3.图2中电动机接线方式为 V2 W2 U2
/ / /
U1 V1 W1
图1中电动机接线方式为 W2 U2 V2
/ / /
U1 V1 W1

楼主:
图1
图2

网友A:
根据我肤浅的一点经验:时间继电器一般只做转换用,而接触器的自保一般用其自身的触点

楼主:
我想和大家探讨的是两图的区别,有何优缺点。

网友B:
第一种比较经典,也比较常用,经过多年的检验是比较成熟的电路

楼主:
关于转换时是否断主接触器,三菱电动机技术资料中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可惜没有电子版的,而且全是日文,没发共享。如有懂日文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C:
第一种比较经典,大家很熟悉的了,比较好

网友D:
还是第一个好.
你的第二个,时间继电器经常处于运行状态,增加了故障点.
强烈建议中间加中间继电器过度.

网友E:
我觉得还是第一种好,因为它比第二种更为直观,我个人认为.也许日本人觉得他们的.....

网友F:
to xue-816
三菱电动机技术资料中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发来共享一下啊!
日文我懂一些的!

网友F:
chenzhen99happy@163.com

网友G:
图1的右边差一KM角的自保触点.

网友H:
楼上的,图一的十字交叉部分应该是打点的。个人认为图二的设计成先合三角接触器再合电源接触器有一点的道理,看接触器如何选型的问题,热继常闭接点的位置和我们习惯的位置也有不同。这两张图还很有研究的学问。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
TO 小小电工008
三菱电动机技术资料待下星期扫描到电脑中后再发给你.

楼主:
我说的两种图的区别3,三角接法的不同各位注意到了吗

网友I:
就主电而言,图二比图一好,因为图一流过KM1的是线电流I,而图二流过KCM的是相电流,相电流是线电流的0.577倍,接触器可以选小些,在大功率电机电路中较常用,转换时图1中KM1不断电,电动机线圈绕组一端有电,KMY和KM三角的分断电流较图2大,而图2中MCM断电,电动机线圈绕组都没有电,在MCD合上后,MCM才工作,有一定的灭弧作用。

网友J:
图2的时间继电器不是一直处于通电状态,这样不节能!

网友K:
以前有 看 过类似的图
想不起来了
我回 去找找

网友H:
耐压太低说的正确,是少了一自锁接点,图是错的。
谁用过带时间继电器接点的接触器?

楼主:
多谢指正!图1拷贝来的,没仔细看,现修正重发

楼主:
TO 换灯泡的:
不知道你说的"带时间继电器接点的接触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小小电工008:
三菱电动机技术资料已发,收到了吗?

网友H:
就是好像有带空气阻尼延时接点的接触器,有没人用过的,效果如何?

楼主:
星三角转换的控制器上不就装的那种空气式延时继电器。

楼主:
看看三菱的电动机控制方式的资料

网友F:
xue-816:
呵呵!大哥你怎么只发了个封面给我呢?

楼主:
怎么回事?重发已一下

楼主:
看看下面的STAR-DELTA图3

楼主:
再看看下面的图 图4 STAR-DELTA转换中串接电阻的起动

网友L:
我的Y转角时转不过去?请教?
一转就一下又回到Y了

楼主:
你的接线图有问题吧?时间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M:
我是新手,还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N:
SEW电机接线盒的端子排布、接线方式,和国产的一样。
W2 U2 V2
/ / /
U1 V1 W1

网友N:
两种接线方式的转向都是一样的。

楼主:
有谁用过星三角转换过程中用电阻切换的,交流一下.

网友O:
我们学的或在书上看的大多数是第一种图。不过在实际应用中第二个图用得多,因为接触器触点选型时可以小好多。
yy27774405: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26 9:06:00
就主电而言,图二比图一好,因为图一流过KM1的是线电流I,而图二流过KCM的是相电流,相电流是线电流的0.577倍,接触器可以选小些,在大功率电机电路中较常用,转换时图1中KM1不断电,电动机线圈绕组一端有电,KMY和KM三角的分断电流较图2大,而图2中MCM断电,电动机线圈绕组都没有电,在MCD合上后,MCM才工作,有一定的灭弧作用。

网友P:
时间继电器长期工作不好吧

网友Q:
楼主,图3和图4都是出自日本吗? 新的接线方式日本早在1982年就推出了,但两幅图中的电机还是分别采用了以上两种不同的接线方式。。。

楼主:
图3中电动机接线为国内的接线方式,控制方式参考了日本的.
图4为日本的拷贝的

楼主:
有谁说说星角转换过程中串电阻的效果,图4中星形结束电阻串入,时间继电器TN0202设定时间0S,电阻串入的时间仅仅为时间继电器及接触器MC0302的动作时间,相当短,但对于星角转换的突入电流却起到了抑制作用,据说仅仅为起动电流的2倍,可惜没有理论的数值计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高手出现!

网友R(2006-10-16):
还是第一个比较好.
第二个图中,时间继电器与主接触器同时通断,而时间继电器过了启动就没有用了,应将其线圈断开。会增加了故障率.
在触点中,一般情况是:常闭的先断,常开的后合。

网友S:
各有各的好处,图一比较经典.图二主接触器承受的是相电流,因此接触器容量可以降低.